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编程问题

楼主(2004-12-24):
我在编乘法指令的时候,存放最后结果的寄存器出现负数。 麻烦那位大虾帮帮忙想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网友A:
数值超出正数范围,最高位为1的时候,整个数值为负了! 解决办法 1、对乘数和被乘数进行限制(比如乘数/被乘数大于某值时就将某值MOVE给乘数/被乘数,当乘数/被乘数小于某值时就将某值MOVE给乘数/被乘数)(推荐) 2、对乘积进行限制,限制方法同上

网友B:
或者乘数与被乘数都设置成单字,把结果设置成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