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E500变频器故障处理

楼主(2004-12-24):
各位高手,我有一台三菱E500变频器,错误显示为E7。并伴随风扇间歇起停。请问如何处理。 EMAIL:cm0221@sina.com

网友A:
应是底下的一体化模块坏掉。

楼主:
变频器交替显示Err和E7。并伴随风扇的间歇启停。参数无法设定或更改(在错误显示交替过程中,无时间进行设定)。 请教如何处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B:
三菱的变频器E7故障。呵呵 一般不会坏模块,你可以找一台把模块更换就知道是不是模块坏了没有。 检查驱动和主控。还有变压器。这是我遇到解决的办法。呵呵说的太多了

网友C:
一体化模块上的开关电源坏了!不易维修

网友D:
“检查驱动和主控。还有变压器。这是我遇到解决的办法。”一体化的怎么查?

楼主(2005-01-25):
如果购买一体化模块的化,价格在多少?

网友E:
大家好,三菱E500报E7但是可以复位,但运行两分钟又报E7是什么原因了,该机是18。5KW的,是刚买不久的新机,谢谢了!

网友C:
按你所说可能是A系列或F系列(CPU坏),E500最大到7.5KW。

网友F(2005-12-11):
我的建议是检查一下CPU有没有工作电压!

网友G(2007-04-10):
  “我的建议是检查一下CPU有没有工作电压!”
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H:
请教个位高手:
    我有一台三菱 E500 变频器坏了,报警是E.PE  给它复位或停店都不能消除此故障.查看里面的个参数的值,它显示的全部是零,不知道是何种原因??怎么解决??敬请高手们给予指教.我在这里先谢谢大家.

网友I:
多大功率?

网友J:
如果购买一体化模块的化,价格会很贵

网友J:
可不可以修改参数呢?

网友K:
E500没有18.5KW的,最大7.5KW,请看清型号;E7一般是CPU与驱动板之间通信有误;先清一下参数,如还不行,再更换通信光藕,光藕不要焊反了
pe报警一般cpu板坏了,没有修复的经验

网友K:
提供e500一体华模块;原装未开封;0.75kw1100元1.5kw1300元;2.2kw1500元;3.7kw1800元;5.5kw2000元;有现货;有意者打我手机15924157982谢觉讨价还价

网友K:
提供其它三菱的配件

网友K:
购买配件保修8个月

网友L:
下面引用由初学者小王在 2005-1-25 23:41:00 发表的内容:
  大家好,三菱E500报E7但是可以复位,但运行两分钟又报E7是什么原因了,该机是18。5KW的,是刚买不久的新机…
--------------------------------------------------------------------------------------------
三菱E系列有18.5的吗?

网友L:
to 周小河
推销三菱配件先打个草稿,三菱要请你去做开发了,5.5kw的一体化模块都被你发明了

网友M(2007-11-08):
我有一台F500,11KW通电正常后几秒钟也出现EP24这个故障,一台A500、2.2上电ERR,请主板那个地方有问题了.请问各位怎么解决,谢谢!13825880763

网友M:
有遇到过这个故障的请发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