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热铁块温度控制(帮忙)

楼主(2004-12-24):
有一温控项目:加热铁块(300*200*20MM),单根加热管1.5KW,K型热电偶, 用增量式PID控制,加热时,热惯性很大,升温时停止加热后还会上升十几度;无冷却系统 请大虾们帮帮忙,参数如何调,谢谢

网友A:
加热管在铁块里面?

楼主:
加热管在铁块内,热电偶与加热管相距20MM,恒温于170度 请指教

网友B:
你希望的控制精度是多少?能把你的工艺技术要求说一下吗?

网友A:
用 AI-708 表,自整定

楼主:
AI-708厦门宇光产品,用过,效果好。但这次不用,用PLC实现; 希望控制精度为正负0.5度; 现在自己加入一个惯性预估,升温时不超温,但恒温时正负2度震荡; 请指教

网友C(2005-05-19):
用神港的多点温控系统或温控表,保证没问题!021-52829862,52829863 李先生

网友D:
将P值调大,再适当调整I值.不要自整定,否则控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