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如何清除F930人机的密码和画面

楼主(2004-12-24):
有没有什么方法在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把F930的密码带画面一起清除掉?

网友A:
也想知道。

楼主:
难到没有人知道?

网友B:
若知道15级密码进入主菜单直接清除即可,另外用F930的编辑软件与GOT连接,新建一空白画面再传送去覆盖就好,

楼主:
謝謝樓上的朋友,現在PC和930無法通訊,而且也進不去系統菜單,郁悶啦!!!!!!!!!

网友C:
我们公司有办法的,具体QQ:158089368

网友D:
按住触摸屏的右上下角,上电,出现按键画面输入59,然后一路乱整直到出现"全*正常“,ok!

楼主:
非常谢谢xbnzdzh,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
但是我的屏触摸部分以坏,无法操作,购买新屏又无法替换。该怎么办?

网友E:
重装OS就可以了!触摸屏坏了必须修啊,可打021-61200808找上海三菱FA中心修理。

网友F(2005-03-06):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 问题,可是我敲 59 也不管事呀,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F:
请问公恐仁兄: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请不吝赐教

网友G:
我有专用软件,可以显示触摸屏的密码,需要请与我联系www.gxgk.com QQ:308521398 :13808521398

网友H:
这里有特别的软件,可以将所有F920,F930,F940,FX10,FX25,FX30,FX40,FX50等三菱人机截面的*****读出来。

楼主(2005-06-10):
低价转让三菱GOT破密码软件,无限制.

网友A:
TO:TSLT 敲59不管事,就敲95肯定有用,不过屏内的资料可能全没。你要自己重新做。

网友I:
我的网站有免费版本,http://hzg.d68.zgsj.co联系QQ:66281476

网友E(2005-07-29):
关机后按住F930左上角和左下角,然后重新开机,此时按照提示重装os就行了!

网友J:
请教楼上高手:编程软件上带有F930的OS吗?好象找不到,但A960的有。

网友K(2006-04-11):
我不甚在F940GOT-SWD-C 设置了15级密码,无法调出系统主菜单,因此也无法另传数据履盖,当时我没有设置“FF68”密码输入键。向各位大虾求救!!!

网友L(2006-05-25):
我可以解决,可以发短信给我。13864189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