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75伺服控制

楼主(2004-12-25):
请问各位大侠,小弟一台玻璃切割机在搬迁后,工作时老0点丢失.(12小时有40至50次)需重设0点后方能工作.用的是三菱AD75P2+MR-J2-60A+HC-SF52G1电机控制。请指教。

网友A:
说明白点

楼主:
ad75不稳定会导致不能回到0点

网友B:
关于伺服不回零,如果是因为搬动造成的,那么,应该是线路的原因居多。一般AD75回零方式为一方向回零,如果你改变了回零速度,那么由于响应原因,有可能会丢失,,所以最好在程序里面做上如果到极限未找到零,那么JOG返回,超过零后重新找零。另外回零速度不要过大。还有你在AD75选择什么样子的回零方式也很重要。有一种回零停止是要靠纽矩限制的。照着手册看看,应该可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