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个气动阀,空压站如何选用?请指教.

楼主(2004-12-25):
通径50mm,大多数是切断阀。 敬请赐教!

网友A:
我建议用两台空气压缩机其他的陪套就可以了!

网友B:
信息太少,没法选

楼主:
请问价廉物美,还需要其它什么信息才能决定? 我不太懂这一行,望不吝赐教。

网友C:
主要看你的电磁阀每分钟的耗气量了,乘以25再乘一个安全系数就行了

网友B:
你所需要的气压,管线长度,管子质量,气动阀的耗气量等

网友D(2005-02-25):
电磁阀基本不耗气,如果有定位器或电气转换器则要看它们的耗器气量,选用空压机打气量在总耗器气量的1。5倍就可以

网友E:
我作过好几个空压站项目,可以打13918913091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