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窜动方向

楼主(2004-12-25):
电机窜动方向

网友A:
怎样窜动,明白点?

楼主:
转子窜动方向,总是向传动端?

网友A:
电机转子一端轴承有一个和轴承外圆直径相同的弹簧垫圈,加油时如果忘记装上,电机就可能轴向窜动.现在新型Y系列电机轴承外圆比较松,且没有过去JO2电机那种轴承盖,电机很容易走外圆.

楼主:
轴向窜动,传动端?

楼主:
环境温度40C A E B F H 最高温度 最大温升 最高温度 最大温升 最高温度 最大温升 最高温度 最大温升 最高温度 最大温升 WT RT WT RT WT RT WT RT WT RT WT RT WT RT WT RT WT RT WT RT 定子线圈 95 100 55 60 105 115 65 75 110 120 70 80 125 140 85 100 145 165 105 125 转子线圈 绕线 95 100 55 60 105 115 65 75 110 120 70 80 125 140 85 100 145 165 105 125 鼠笼 95 100 55 105 115 65 120 70 80 125 140 85 100 145 165 105 125 定子铁心 100 100 50 60 105 115 65 75 110 120 70 80 125 140 85 100 145 165 105 125 滑环 100 100 60 60 105 115 65 75 110 120 70 80 125 140 85 100 145 165 105 125 滑动轴承 80 100 40 60 80 115 40 75 80 120 40 80 80 140 45 100 80 115 40 125 滚动轴承 95 100 55 60 95 115 55 75 95 120 55 80 95 140 55 100 95 165 55 125 R=U/(1000+P/100) 兆欧=伏/(1000+千瓦/100) 温度每增加12度,绝缘电阻降低一半 , 耐压试验2U+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