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MM440故障

楼主(2004-12-25):
求助:我公司用的西门子变频器总在报F0052和A0503故障,好像是功率组件故障和欠压限幅,我用BOP面板,P0004最大等于4,参数r0204显示为b--.--,也没办法更改,输入电压应该没有问题220V,我想恢复出厂设置,可是又怕恢复不了更高级的设定,这个变频器是2002年随欧洲设备来的,哪位高手可以帮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F0052是数据非法的意思,一般会伴随出现A0503代码,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是24C02数据丢失,或者 更换的24C02数据和原来的不一致, 解决的办法是重写24C02,,可以咨询本人13056660695

楼主:
谢谢,我是刚刚接触西门子变频器,不太熟,重写24C02要准备什么?这个变频器和现在的MM440变频器好像不太一样,是德国两年前生产的,是不是也可以处理.

网友B:
R0204 西门子的MM系列上的所有R开头的是只读数据.修改需到相关的P组参数中.P004设为4只是你有权进入修改高级的权限. 你先看P1250- P1253.P1254=1 P0210 R0204是对的就是--.--,这表示测到功率组件,如果是0就麻烦了.P210设置在低一些看看.你的变频是220V的?一般都是380V.

网友C:
西门子440 A0503 和F0052 不一定是24C02坏。你更换一下,检测元件。HCNW4506有两个在一起的。你的 是多大的功率。 不过和你说了,也不一定能行。还是需要维修过的人来解决

网友D:
都在说废话!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 拜托各位能不能说点有实际意义的东西!

网友A:
我晕哦,DZ兄你修过440吗,F0052确实不一定是24C02,还可能是24C032坏啊,但大都是24C02的问题,这个月我处理440 的F0052不下5台,都是24C02的问题,难道是废话吗,是误导大家吗,我是修过这种故障的人最有发言权,请实事求是的客观的看待问题,不要张口乱说,做人要厚道.

网友A:
忘了告诉你,zhhongx打电话咨询过我,他照我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C:
呵呵,200=0怎样改掉我知道。 告诉你门先把201改为——后就知道了。会自动复为的

网友E(2009-12-04):
西门子420变频器如何重写24C02???请赐教

网友F(2010-03-03):
哪位高手能提供MM440   30KW控制板上24C32的程序,先谢谢了

网友G(2011-11-05):
你好,谁能提供给我M440  110KW 的24C02程序,谢谢! 820961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