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山特6K的维修

楼主(2004-12-25):
故障现象:第一次检查发现250V\30A的交流保险管损坏,更换之.再次通电检查,发现整流器没有输出,现在也没有此电路的图纸,所以无从下手,不知那位高手能够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的机器使用多久了? 三年内可以找山特公司维修(但要是正品才可以) 山特前几年假机器泛滥成灾了,说不定你买的是假货呢. 一是找山特维修,二是可以辨认一下真假.

网友B:
整流桥有坏吗

网友C:
广州我给你修

楼主:
我在四川绵阳,不知那位高手能否提供图纸?

网友A:
不可能有图纸的

楼主:
CM100DY-24H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D(2005-03-30):
那是IGBT,就是逆变器用的管子,劝你不要修,找厂家就好了

网友E:
1:顺30A保险量过去,看是否有抗电涌的压敏电阻,并测量是否损坏。 2:测整流部分功率管是否损坏。 3:测整流驱动部分是否损坏。 4:通电时可将逆变部分断开测试整流部分。

网友F(2005-05-26):
找我吧,我们这里有专门维修人员,我也是东方的,在这里遇见同事了哈,电话13096360771,我在四川

网友G:
富士IGBT系列模块: 2MBI75L-120 2MBI100N-120 2MBI150NT-120 2MBI200NT-120 2MBI75L-120 2MBI300L-120 2MBI200N-120 2MBI300N120 2MBI300P-140 2MBI300LC-120 7MBI 2MBI75N-120 2MBI100NC-120 2MBI150NC-120 2MBI200NCB120 2MBI300S-120 6MBP75RA120 6MBP100RA120 6MBP150RA120 6MBI15L-120 6MBI25L-120 6MBI50L-120 6MBI15S-120 6MBI25S-120 7MBR15NE120 7MBR25NE120 7MBR25NF120 6MBI50S-120 6MBI75S-120 6MBP50RS20 6MBP75RS120 7MBR10NF120 7MBR15NF120 7MBR25NF120 6MBP50RS120 6MBP100RS120 7MBR40NF120 7MBR50NF120 7MBR75SA120 东芝IGBT系列 MG50Q2YS40 MG75Q2YS40 MG100Q2YS40 MG100Q2YS51 MG150Q2YS51 MG200Q2YS40 MG300Q2YS50 MG400Q2YS50 MG75Q2YS11 MG150Q2YS11 MG200Q2YS11 MG15Q6ES1 欧派克IGBT系列 BSM50GB120DN2, BSM75GB120DLC, BSM75GB120DN2 BSM100GB120DN2 BSM200GA120DN2 2 BSM100GB120DLC, BSM200GB120DN2,BSM150GB120DN2 BSM50GB120DLC BSM300GA120DN BSM300GB120DLC, BSM50GD120DN2, BSM25GD120DN2 BSM15GD120DN2 BSM35GD120DN2 BSM15GP120, BSM15GP120 BSM25GP120 BSM10GP120 BSM50GP120 BSM400GA120DN2 BSM300GB120DN2 BSM25GT120DN2 SKM75GB124D SKM100GB123D SKM145GB124D SKM150GB124D SKM200GB124D SKM300GB124D SKM100GB123D SKM200GB123D SKM300GB123D 三菱IGBT系列 IPM系列 CM50MD-24H CM75DU-24H CM100DU-24H CM15MD-24H CM10MD1-24H CM15MD1-24H CM300DU-24H CM150DU-24H CM300DY-24H CM300HA-24H CM400HA-24H SP75Z6C SP100Z6C CM50DY-24H CM75DY-24H CM100DY-24H CM150DY-24H CM200DY-24H PM30CSJ060 PM100CSA060 PM150CVA120 PP30012HS PP20012HS PP15012HS CM300DU-24H CM200DU-24H 整流桥系列 DD60KB160 DD100KB160 DD60HB160 DD100HB160 SKD110/16 SKD160/16 SKD82/16 DF20DB80 DF60AA160 DF75AA160 DF100AA160 VUO62-16N07 VUO80-16N07 VUO105-12N07 VUO36-16N08 VUO82-16N07 PSD112/16 PSD82/16 PSD162/16 SKKH72/16E SKKH92/16E PD110F160 PD130D160 MDD72-12N1B MDD95-16N1B PD1008A PD10016 PVC75-16 PVC100-16 MCC26/16I0B MCC72/16I0B MCD72-16IO1B 光偶和驱动电路 EXB841 EXB851 M57962L M57972AL MF7741L M57959L TF1202 M57950 TLP250 TLP550 TLP559 HP4503 HP4504 PC923 PC922 PC924 PC929 HCPL4506 变频器维修部: 公司专业变频器维修:维修富士变频器、安川变频器维修、LG修理变频器、台达变频器修理、三肯变频器修理、三菱变频器维修、日立变频器修理、维修西门子变频器、ABB、丹佛斯变频器及各类软启动器,维修变频调速器维修 驱动板/二极管/整流器/变频器配件等。 电话:010-82781674 13366859975 传真:010-82890009 联系人:赵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