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三菱触摸屏问题(F930)电源问题

楼主(2004-12-25):
我有一台F930触摸屏无显示,经检查属电源板有问题,发现输入1A保险烧开,开关管C4331击穿,更换开关管和保险,一上电,现象依旧,求大师指点小弟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2005-03-24):
检查一下触摸屏的电源线吧,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虽然不是F930的,但我想原因应该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