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扫描周期概念?

楼主(2004-12-25):
plc扫描周期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把程序从头到尾执行一遍的时间吗?那就是说它会根据你程序的长短来增加或减少扫描周期?在程序中的循环指令是在一个扫描周期执行完的吗?还是在多个周期完成?可否详细解释下

网友A(2005-02-21):
扫描周期书上都有的啊...循环是在一个周期执行完的!!!

网友A:
PLC的基本原理可以归纳为两个扫描,即程序扫描和IO扫描。PLC的特点是,上电后,系统自动自始至终运行程序,并自动往复循环。扫描周期即是完成一个循环的时间。 PLC执行每个指令,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时间根据不同的指令而不同,在手册中可以查出。因此,指令越复杂,梯级越多,程序扫描的时间越长。 循环指令和转移指令是在一个扫描周期中进行,程序扫描进行到END指令是终点。 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还跟IO有关,IO点越多,IO模块越多,特殊模块越多,周期越长。模块的处理时间也可查到。 CPU处理通讯的过程也占用时间。

网友B(2009-01-16):
plc手册上一般都有每条指令执行需要的时间,你把梯形图转化为指令,所有指令加起来的时间总和基本上和扫描周期相当。
最简便的方法是在线监控,一般的PLC软件都有这功能,三菱欧姆龙西门子的都有,直接能看到扫描周期,三菱在菜单栏上直接显示,其他品牌的记不住在哪了,都有这功能。

网友C(2009-04-03):
如果感觉扫描周期太长,反应慢,用什么方法解决一下啊

网友D:
路过,学习一下!CPU处理通讯的过程占用的时间也包括在扫描周期内的吗?!

网友E(2013-03-12):
就是有些指令先后执行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