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变频器以后电机漏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4-12-25):
电机用了变频器以后漏电,随着频率的增加漏电越老越小,低速的时候漏电比较严重,原来以为是电机的问题,后来换了电机,变频器都不行。 怎么回事,请教各位。

网友A:
谐波引起,是正常现象,将电机外壳良好接地就可消除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