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注塑机的问题

楼主(2004-12-26):
我厂有韩国厂WS-200型注塑机,其中的35KW电动机采用的星三角自动启动接法,(采用50.85接触器各一个.用10S时间继电器控制切换),近期时间继电器(HY-57A)常常启动不了,(故障现象为UP.ON指示灯不断切换,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切换时间为8-10秒),换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好了. 但用不长时间.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方法? 谢谢!

网友A:
检查时间继电器底座接线有无松动,若无,换底座试试

楼主:
我换过底座了,没有什么效果,现在申请了30S时间继电器,(转换时间还是8-10秒). 我现在怀疑是时间继电器的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