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机热轧机如何用变频?

楼主(2004-12-26):
一位朋友问我:一台180KW带滑环电机380V,带动减速机,减速机后带一直径1。5米的飞轮,飞轮后连接轧钢机。无论是否轧钢,电机启动后都全速运转,喂料时,依靠惯性飞轮的惯性减轻电机过载负荷。这样的情况如何用变频?我无言以对。朋友们有什吗解决办法?

网友A:
这种场合应该是用变频器做软启动的应用,减少启动时电网冲击!

网友B:
原来的方案是较好的,用电阻来调整气动力矩,短时过载时用串入电阻来提高力矩。 不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