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20ma电流信号衰减解决方法

楼主(2004-12-26):
我公司的差压变送器4-20MA电流信号从现场到进入二次表前,有信号衰减现象.请问有何有效办法?谢谢

网友A:
加大导线截面

网友B(2009-07-15):
4-20mA电流传输距离过远确实会存在干扰和衰减,一般情况下,传输距离越远,需要使用的电缆线截面积越大;
大概情况可以这样区分: 小于80m 0.75mm
小于110m 1.0mm
小于170m 1.5mm
小于260m 2.5mm
小于900m 4.0mm
至于更长基本上也没有这个必要,一般情况下中控室和现场不会超过1k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