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安装不了Wincc

楼主(2004-12-26):
安装Wincc需要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V5.0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提供下载链接,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用系统盘安装就可以

网友B:
我的电脑就不用啊(WIN2000)

网友C:
系统盘里有!

网友D:
真好我现在有一种找到家的感觉

网友E:
不用WIN2000也是可以安装SIEMENS 的软件不过听说要更改里面的文件!

网友F:
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V5.0 只是一个组件,由用户自定义是否安装

网友G(2005-02-08):
安装要求win2000sp4才可以,必须win2000其他操作系统不行, 不要专牛角尖,可以来信探讨以下

网友H:
呵呵 坏人 你得考虑一下WINCC6。0吧 我就把6。0安装在XP+SP2上了 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用2K WINCC支持的是WIN2K+SP2到WIN2K+SP4之间版本 有时候XP都不行

网友I:
西门子客服声称WINCC6。0亚洲版只是针对WIN2K SP3的,不过我在SP4上装也能用。XP帮助里说支持,能装上。不过可能会有什么希奇古怪的毛病,连客服也讲不清。

网友J:
直接在添加/删除程序里面添加就OK

网友E(2005-04-27):
wincc以及pcs7 可以在任何操作系统上安装,只不过要更改他们的setup.ini文件

网友J:
在WINDOWS安装组件中添加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V5.0 即可.

网友K:
用WIN2000 +SP2 补丁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