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安装不了Wincc,请指教

楼主(2004-12-26):
我安装wincc需要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v5.0 请问各位大虾,在什么地方能下啊 我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安装是什么版本?6.0的需要在"控制面板”里的添加删除程序里的“安装WINDOW附件”里的消息队列服务打上勾安装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如果是5.0根本就不需要你说的那个软件呀,除非你的WINCC是不全的

网友B:
你看一下WINCC的帮助,里面有详细说明

网友C:
你的wincc6.0+sp2 需要msq2000+sp3,你必须要买这个盘,如果你手头没有那就没有办法了,只有去装wincc5.2或者5.0了

网友D:
在WIN2000里添加附件之中添加消息队列服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