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远程通信

楼主(2004-12-26):
6个S7-200PLC安装在6个相距20公里的铁路沿线,想通过光纤接入铁路主干网(每个S7-200距光纤接入点1-2KM),然后从主干往接入调度端由一台PC机远程监控,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案?很着急啊

网友A:
这样做多浪费啊,可以用1 无线电台;2 GRPS。绝对比你的方案好!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无线方式我不大了解,可靠吗?主要是还要在监控端控制下面的设备

网友B:
300的还可以比较简单,用OLM就可以.200的我没有试过,你看是不是要用300做主站然后把200挂到300下面然后再做通讯,个人之见!

网友C:
是,用无线的方式,或者用200的加以太网模块,加ELM,但是好贵的!

楼主:
铁路沿线山区多,还有可能在隧道内,所以无线恐怕不行. 问了一下西门子的,说用CP243-1,加OSM光交换机,PC机上加工业以太网卡,装WINCC,价格确实比较贵.不知道有没有更便宜点的方案

网友D:
这样的工程我没有做过,但是按照这个方案做的话,成本确实太高了。你有没有考虑用300做主站,200用从站的方法做,可能那样还便宜点

楼主:
请教各位,如果用300采用什么样的方案呢?省在哪儿? 还有,PC上用普通网卡加opc server,能否自己编写监控软件实现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