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助:什么是湿度sensor的极化

楼主(2004-12-27):
说是湿度sensor的电源用交流,防止极化,可极化是啥!我不太清楚,那位大虾能告诉我呀! 铁汉快速!!!

网友A:
通常湿度传感器通过感湿材料感湿后电离出阳离子和阴离子,通交流电后可参与导电,从而达到测量湿度的目的。加直流电时,阳离子会与吸附到电极上与电子中和,变成不导电材料,这就是极化。 深圳市康思卓科技施工。0755-26543086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不过谢谢你啦!我现在在做一款减价版加湿机,不知"深圳市康思卓科技施工"是否有精度位1%/5C的湿度sensor和湿度测量的详悉资料!如果有,报价先!

网友B:
您说的这种湿度传感器准是湿度敏感电阻型的湿度传感器,它们往往是由吸水电解质材料制成的,电解质吸水后,导电率发生变化,根据这个变化测定空气中湿度。如果向这种传感器施加直流电,将导致电解质材料被电解,俗称传感器的极化。也就是说这种电解质将分解。

网友C(2005-02-20):
我這裡有多款溫濕度產品可由你選擇,濕度開關、溫濕度變送器都有,都是歐洲產品。性能非常好。由興趣來電。020-85561670、85561671徐明

楼主(2005-05-12):
感谢大家的支持! 昨天有看到直接把湿度的变化转化为机械力的!搞的我一愣一愣的!什么材料能有对湿度有那么的影响!有过路知道的,告诉小弟!谢谢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