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松下伺服参数下载线(RS232)的DB9与另一端的针脚定义

楼主(2004-12-27):
松下伺服参数下载线(RS232)的DB9与另一端的针脚是怎样定义的?谢谢

网友:
有这条线的同志帮忙测量一下,因为我这条不能使用,插到电脑出现伺服驱动器无法启动。谢谢了。

网友A:
232(孔)的2,3,5三线,对应到圆针8线:我描述一下,方向缺口在上,上面横着第一排为等距三线,全空,下面一排为等距2线,全空,中间一排左边较近,共三线,分别接上边的2,5, 3.

网友:
感谢fanfare,果然我的这条是错误的,谢谢你,祝元旦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