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赫兹电机怎么在50赫兹下运行

楼主(2004-12-27):
各位高手!我现在有一个额定频率60赫兹的电机,请问如何使它在50赫兹下运行!谢谢!

网友A:
如果有变频器则调整V/F曲线就可以!

网友B:
要看60HZ时的电压是多少,然后按照李春发老师说得那样,调节V/F曲线,满足60HZ时输出电机的额定电压即可。

网友C:
我觉得你的电机要是电压超过380伏,直接接3相380V共频电就可以,

网友D:
将基频设为60HZ,上限频率设为50HZ就可以了。

网友E:
如采用V/F控制方式按照李春发老师说得那样,调节V/F曲线;如采用矢量或DTC控制方式则按照电机参数设定,使用时在50赫兹下运行即可! 欢迎访问www.cnuvw.com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