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选型

楼主(2004-12-27):
因为参考机型中使用伺服,静扭力7NM,最高转速6000RPM,最大电流48A。为ATLAS COPCO产品。哪位能提供此类(或相近)产品?

网友A:
我对ATLAS COPCO产品不熟,能问问,是直流伺服吗?用交流伺服电机可不可以,美国BALDOR伺服电机有6000转转速,扭矩7NM以上的,能不能详细谈谈。

网友B:
像是直流伺服机电机

楼主:
是交流伺服。不过我认为额定转速在3000转就可以。可能对应到功率也就2000W。关键是电流,估计是5倍扭力的电机。

网友A:
“关键是电流,估计是5倍扭力的电机。” 是什么意思?交流伺服对电流没有规定,因驱动器与电机不能互换,用户不许要了解电机电流大小,如果是交流伺服,您只需要知道扭矩,转速就已经足够拉。

楼主:
可能各家的厂品规定不同,在我的应用中,两台同样的电机就用了两台不同电流的驱动器.

网友A:
很简单,因为他的电机一定是直流电机。你先看看交流伺服能不能替换吧,如果能替换(我的客户在数控机床改造上一直在用交流伺服电机替换直流电机),就ok拉。

网友B:
先看看,驱动器是交流供电的?还是采用直流供电? 一般只有直流伺服电机的峰值电流比平均电流大3~5倍

网友C:
我对老宋的说法不理解,如电工A所说“两台同样的电机就用了两台不同电流的驱动器”,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如果要求电机的最大输出扭矩较大必须配大电流驱动器,否则驱动保险会先烧,一般只用额定输出只按额定电流配驱动器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多见于欧美电机,日本电机因过载能力差很少这样选型,即使安川电机过载也跟吃米一样。所以选型的关键是根据所需扭矩和扭矩/电流系数算出所需电流,还有最大电流的时间,速度上参考矩-速曲线,这样选型最经济。

网友D:
我觉得选择伺服系统,不是这样简单的问题。牵扯到功率、电流、转速、扭矩、过载能力、转动惯量等相关参数。简单的按照额定电流选择,那不是伺服,那是变频器!!!!!!111

网友E:
关键看用途!是用在哪里的!是医疗设备还是机床什么的!用交流的话是否安全!不过一般交流伺服好像转速没这么快的!我这里有英国的SEM直流伺服,可以完全满足你的要求!不过就是在机械安装上是否存在问题,看轴径和法兰了!我是上海的!如有兴趣请致电 021-54594618-311 小宗

网友F:
交流伺服有额定转速6000转的,但是价位很高,要进口。 DD伺服电机,或日本的伺服,可供你参考。 联系人:都生 MOBILE:13580544631 TEL:020-33584619

楼主(2007-08-10):
感谢当年各位的支持,电机选型太重要了。按原来设备的参数选最好,我就是选了3000RPM的,故障率有点高

网友G:
快3年了!是值得记住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