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好坏的判断方法

楼主(2004-12-27):
大家好,我是刚来这里的新手,还望大家多关照。想请教一个问题。在线使用的热电偶我通过万用表量此偶没有开路。那这只偶是好的吗?谁能告诉我,不胜感激。

网友A(2007-11-22):
不一定,测量偶没有开路有可能是内部熔化粘连,会影响测量温度值。应该有万用表的毫伏档测量偶的好坏

网友B(2009-04-19):
还要用万用表的通断档来测量偶芯与外壳是不是通,如果通也会影响测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