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救:PC->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4-12-27):
现在我有一DELL笔记本电脑,无串口,近日买了一USB->RS232线,想通过这个转换线将笔记本中的程序下载到PLC上,可是怎么也通讯不上,转接线已经正确安装上,在电脑的配置中也有,为COM4端口,请教各位如何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你使用的是谁家的PLC?

楼主:
西门子 neza都不行

网友B:
我试过西门子315-2DP,用的是MPI口通讯,USB->RS232线可以通讯啊!!!!你是不是没用适配器阿!!!!!

网友C:
同样问题,neza搞了我半天,结果问施乃得,说不行。但四门子的200是可以的。

网友D:
谁说不行,

网友E:
据说USB-串口的通讯是有问题,好像单项还可以,双向就不太好用

网友F:
我用过,刚开始买的线不行,换了好几次才好了,用转换线应该没问题,要保证线的质量。我用的s7-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