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何谓变送器?变送器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4-12-27):
请教:何谓变送器?,变送器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各种信号隔离变送器的简单用途: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产品功能介绍 产品用途 技术特点 双向直流电压 隔离放大器IC ISO1001 ISO系列 工作电源、信号输入/输出3000VDC三隔离,0±10V/0±10V信号隔离输出, 输入/输出端可提供一组隔离电源,宽信号带宽60KHZ,精度:0.1 0.2级。 医疗行业生命监护仪专用 模拟信号的高隔离转换 32*14*9mm低成本 小体积 高精度ISO-AMP 交流电压信号 隔离放大器IC ISO1002 ISO系列 工作电源、信号输入/输出3000VDC三隔离,0~5V/0~5V交流信号隔离输出, 宽信号带宽50HZ~60KHZ,精度:0.1 0.2级。 医疗行业生命监护仪专用 模拟信号的高隔离转换 32*14*9mm低成本 小体积 高精度ISO-AMP 直流电压信号 隔离放大器IC ISO-V ISO系列 工作电源、信号输入/输出3000VDC三隔离,0-10V / 0-10V信号隔离输出, 输出端可提供一路隔离电源,精度:0.2 0.5级。低成本、小体积SIP12封装。 PLC & FA、变送器信号隔离传输 仪器仪表和传感器信号隔离传输 32*14*9mm低成本 小体积 高精度ISO-AMP 直流电流信号 隔离放大器IC ISO-I ISO系列 工作电源、信号输入/输出3000VDC三隔离,4-20mA /4-20mA信号隔离输出, 输出端可提供一路隔离电源,精度:0.2 0.5级。低成本、小体积SIP12封装。 PLC & FA、变送器信号隔离传输 仪器仪表和传感器信号隔离传输 32*14*9mm低成本 小体积 高精度ISO-AMP V/I转换 隔离放大器IC ISO-V-I ISO系列 工作电源、信号输入/输出3000VDC三隔离,0-10V /4-20mA/信号隔离转换, 输出端可提供一路隔离电源,精度:0.2 0.5级。低成本、小体积SIP12封装。 工业现场信号隔离传输及变换 仪器仪表和传感器信号隔离传输 32*14*9mm低成本 小体积 高精度ISO-AMP I/V转换 隔离放大器IC ISO-I-V ISO系列 工作电源、信号输入/输出3000VDC三隔离,4-20mA /0-10V信号隔离转换, 输出端可提供一路隔离电源,精度:0.2 0.5级。低成本、小体积SIP12封装。 工业现场信号隔离传输及变换 仪器仪表和传感器信号隔离传输 32*14*9mm低成本 小体积 高精度ISO-AMP 两线无源4-20mA 信号隔离IC ISO4-20 ISO系列 无需工作电源,4-20mA /4-20mA模拟信号数据隔离与采集,信号输入/输出3000VDC隔离。精度:0.2 0.5级。非线形度小于0.2% 。 地线干扰抑制 信号长线无失真传输 CAN总线、HART协议信号无源变送 32*14*9mm低成本 小体积 高精度ISO-AMP

网友B:
前面有讨论,请查老帖子

网友C:
将非电量可电量信号转换成标准电信号传送给系统的装置可称为变送器。可转换如压力、流量、温度或电压、电流等。

网友D:
把生产工程中的各种物理量和化学量(也包括:电量)变成标准的电流或电压的信号送到控制或显示仪表的装置就教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