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阿尔法2000接线问题

楼主(2004-12-27):
求助阿尔法2000接线问题,我修好(更换模块)阿尔法2000系列1.5KW,现在正准备搞带负载实验,苦于没有说明书. 各位是否有说明书或知道哪里可以下载到说明书吗?

网友A:
可以提供

网友B:
留下地址我给寄过去

楼主:
浙江省慈溪市宗汉镇林房工业区...华通塑化有限公司 潘兴良 315300 13008964596@zj165.com 谢谢...

网友C:
我也有,你是不会接线吗,不是吧

楼主:
我不会接控制线,原来在客户那里是一个开关运行信号和10K的电位器给定频率的控制方式,这些应该怎么接???? 现在我想改为面板控制和面板电位器调频率该修改哪些参数和怎么修改??????

网友A:
把10的参数改为2就可以了

楼主:
左右你好: 能否将其接线图和参数传真给我呢...057463209222 潘兴良

网友B:
已经给你寄出,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