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A系列的MODBUS通讯模块需要编程吗?

楼主(2004-12-27):
请教:三菱A系列的MODBUS通讯模块需要编程吗? 我用的是A1SJ71UC24-R2-S2,请问需要CPU对其设定吗?

网友A:
需要,并且三菱的网站上应该有相关的PDF资料可以下载到。

网友B(2005-02-12):
三菱的网站上找不到

网友C(2008-02-13):
不需要,只要把拨码开关设好,把自己的数据地址交给DCS系统就可以做通信了.已经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