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伺服与运动控制器

楼主(2004-12-27):
我有一套设备想用四台伺服电机,不知用何种控制方式。我的想法是PLC+运动控制器+驱动器+伺服电机,但是我对运动控制器的功能不是很了解,如果大家有好的建议,望不令赐教。 谢谢!

网友A:
如果没有联动要求,可以用PLC的运动控制模块 如果是多轴联动,最好采用PC+运动控制卡+驱动器+伺服电机的方式

网友B:
运动控制器主要就是协调各个轴之间的运动,你可以买一个独立的多轴控制器,上位接PLC。

网友C:
众为兴数控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为数控应用提供全套解决方案的高科技企业。公司立足于数控领域的产品开发、生产销售有系统集成。 主要产品有:步进/伺服运动控制卡、步进/伺服运动控制器、步进/伺服电机驱动器、数控应用系统等 你需要的东西我们的都可以帮你配齐。更多的详细请浏览公司网站:http://www.adtechcn.com 或来电咨询

网友D:
运动控制网为你提供方案www.ydkz.com

网友E:
运动要求是什么?比如速度、精度、运动方式、点到点定位还是曲线插补?

网友:
这主要看你的设备要求了: 1、如果你的设备对位置精度要求位置关联比较高,使用PLC不太合适; 2、如果你的设备只对过程控制的逻辑控制有要求,伺服电机只作为及时响应而已,没有精度和位置关联要求,可以使用PLC。

网友E:
即使运动的要求比较高,也可以用PLC,不过,运动控制器就要买贵一点的,能允许用户编程并独立运行的。把运动控制的部分全部放在运动控制器上来完成,PLC只进行状态监视之类的动作。

网友B:
其实独立的控制器也贵不了多少,不就一个盒吗?而且插电缆还省事多了呢。多轴联动,PLC怎么也不如用专用控制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