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变频器前加电抗的作用?

楼主(2004-12-27):
在变频器前加电抗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仅仅是为了使变频器不影响公网而对其周围的用电设备造成危害吗?

网友:
消除高次谐波,改善输入电流的波形,减少对其他机器的干扰!

网友:
变频器就是一个交-》直-》交变化、控制的过程,电抗器就是一个电阻,起一个滤波的作用,一可以使自身直流更稳定,二可以减少谐波电压,减少对公网的影响喽

网友A(2006-06-19):
在数控机床里,电源驱动器前加电抗有什么作用呢?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B:
消除高次谐波,改善进电的!

网友C:
抑制DI/DT的

楼主:
to qghmz:
什么意思?

网友D:
楼上陆艳军是不是上海的

网友E:
抑制电流冲击,消除奇次谐波

网友:
防止对电网污染,也抑制电流冲击。

网友F: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变压器 13325215833欢迎咨询

网友G:
主要是抑制谐波,防止对电网污染,抑制电流冲击。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