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

楼主(2004-12-27):
我要找与光纤相关的配件,怎么找啊

楼主:
我想把数字信号变成光信号,用光纤传出去,请教各位怎么找配件?谢谢!

网友A:
找数字光端机,终端熔接盒,尾纤,法兰,光纤跳线

楼主:
我的传输速度只有几百K,距离也很短2~3米,有没有简单而便宜的把电信号转换成光脉冲的器件啊?急!谢谢!

网友B:
向您推荐agilent的低速工业以太网使用的5M速率的光收发模块,可传输20米。 联系电话:13602672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