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用VB与三菱FX2N通讯的程序?

楼主(2004-12-27):
有注释最好,能发到我的邮箱吗?谢谢 keto@eyou.com

网友A:
Private Sub Form_Activate() start = False blnExit = False SETRST.Enabled = False '进入实时监控状态 Do While Not blnExit FirstLoop: DoEvents If start Then CommFX.InBufferCount = 0 CommFX.OutBufferCount = 0 CommFX.Output = Chr(5) + DevDat + SumChk(DevDat) Tim = Timer If DevType = "XYM" Then '监控类型为位元件 Do If Timer > Tim + 1 Then: GoTo FirstLoop Loop Until CommFX.InBufferCount > 8 SetIn = CommFX.Input If Left$(SetIn, 7) = Chr(2) + cboStation.Text + "FF0" + Chr(3) Then SETRST.Caption = "SET" ElseIf Left$(SetIn, 7) = Chr(2) + cboStation.Text + "FF1" + Chr(3) Then SETRST.Caption = "RESET" Else Text2.Text = "ONLINE ERROR" End If ElseIf DevType = "D" Then '监控类型为单字节D,T,C(16BIT) Do If Timer > Tim + 1 Then: GoTo FirstLoop Loop Until CommFX.InBufferCount = 12 SetIn = CommFX.Input If OptionD.Value Then DevDData = Val("&H" + Mid(SetIn, 6, 4)) Text2.Text = CStr(DevDData) Else Text2.Text = Mid(SetIn, 6, 4) End If ElseIf DevType = "2D" Then '监控类型为双字节D,C(32BIT) Do If Timer > Tim + 1 Then: GoTo FirstLoop Loop Until CommFX.InBufferCount = 16 SetIn = CommFX.Input If Device = "C" Then DevDataStr = Mid(SetIn, 6, 8) Else DevDataStr = Mid(SetIn, 10, 4) + Mid(SetIn, 6, 4) End If If OptionD.Value Then If Left(DevDataStr, 4) = "0000" And Mid(DevDataStr, 5, 1) <> "0" Then Text2.Text = CStr(Val("&H" + DevDataStr + "0") / 16) Else Text2.Text = CStr(Val("&H" + DevDataStr)) End If Else Text2.Text = DevDataStr End If End If If Device = "C" Or Device = "T" Then '是计数器或计时器线圈 CommFX.InBufferCount = 0 CommFX.OutBufferCount = 0 CommFX.Output = Chr(5) + DevDatTC + SumChk(DevDatTC) Tim = Timer Do If Timer > Tim + 1 Then: GoTo FirstLoop Loop Until CommFX.InBufferCount > 8 SetIn = CommFX.Input If Left$(SetIn, 7) = Chr(2) & cboStation.Text & "FF0" & Chr(3) Then SETRST.Caption = "SET" ElseIf Left$(SetIn, 7) = Chr(2) & cboStation.Text & "FF1" & Chr(3) Then SETRST.Caption = "RESET" Else Text2.Text = "ONLINE ERROR" End If End If End If Loop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Unload(Cancel As Integer) start = False blnExit = True Set frmfx = Nothing End Sub Private Sub fraComm2_MouseMove(Button As Integer, Shift As Integer, X As Single, Y As Single) lblTopic = "设置连接PLC的通信端口以及PLC的站号(应与D8121相同)" End Sub Private Sub Frame1_MouseMove(Button As Integer, Shift As Integer, X As Single, Y As Single) lblTopic = "实时监控/设置PLC的XYMTCD设备值" End Sub Private Sub OptionD_MouseMove(Button As Integer, Shift As Integer, X As Single, Y As Single) lblTopic = "数据以十进制方式返回或设置" End Sub Private Sub OptionH_MouseMove(Button As Integer, Shift As Integer, X As Single, Y As Single) lblTopic = "数据以十六进制方式返回或设置" End Sub Private Sub SETRST_MouseMove(Button As Integer, Shift As Integer, X As Single, Y As Single) lblTopic = "对位元件(X,Y,M,T,C)线圈置位与复位"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_KeyDown(KeyCode As Integer, Shift As Integer) SETRST.Enabled = False start = False fraComm1.Visible = True fraComm2.Visible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char = Chr(KeyAscii) setaddr = Text1.Text If Len(setaddr) > 1 Then: setad = Right(setaddr, Len(setaddr) - 1) KeyAscii = Asc(UCase(char)) '转换为大写 If KeyAscii = 13 Then '按回车键 Device = Left(setaddr, 1) Text1.SelStart = 0 Text1.SelLength = Len(setaddr) Text2.Enabled = True If (Device = "X" Or Device = "Y" And Oct(Val("&o" + setad)) = setad And Val(setad) < 178) Or (Device = "M" And CStr(Val(setad)) = setad And (Val(setad) < 1536 Or Val(setad) > 7999 And Val(setad) < 8256)) Then DevAdd = Right(("0000" + setad), 4) DevDat = cboStation.Text + "FFBR0" + Device + DevAdd + "01" DevType = "XYM" Text2.Enabled = False SETRST.Enabled = True start = True End If If Device = "D" And CStr(Val(setad)) = setad And (Val(setad) < 1000 Or Val(setad) > 7999 And Val(setad) < 8256) Then DevAdd = Right(("0000" + setad), 4) If Check1.Value = 0 Then DevDat = cboStation.Text + "FFWR0" + Device + DevAdd + "01" '使用WR命令读16bit数据 DevType = "D" Else DevDat = cboStation.Text + "FFWR0" + Device + DevAdd + "02" '使用WR命令读32bit数据 DevType = "2D" End If SETRST.Enabled = False start = True End If If Device = "T" And CStr(Val(setad)) = setad And Val(setad) < 256 Then DevAdd = Right(("000" + setad), 3) DevDatTC = cboStation.Text + "FFBR0" + Device + "S" + DevAdd + "01" 'T的线圈状态 DevDat = cboStation.Text + "FFWR0" + Device + "N" + DevAdd + "01" 'T的数据值 DevType = "D" SETRST.Enabled = True start = True End If If Device = "C" And CStr(Val(setad)) = setad And Val(setad) < 256 Then DevAdd = Right(("000" + setad), 3) DevDatTC = cboStation.Text + "FFBR0" + Device + "S" + DevAdd + "01" 'C的线圈状态 If Val(setad) > 199 Then DevDat = cboStation.Text + "FFWR0" + Device + "N" + DevAdd + "01" 'C200以上的数据值 DevType = "2D" Else DevDat = cboStation.Text + "FFWR0" + Device + "N" + DevAdd + "01" 'C200以下的数据值 DevType = "D" End If SETRST.Enabled = True start = True End If fraComm1.Visible = False fraComm2.Visible = False Else start = False fraComm1.Visible = True fraComm2.Visible = True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_MouseMove(Button As Integer, Shift As Integer, X As Single, Y As Single) lblTopic = "输入要监控或设置的地址回车确定,如D0,T10,Y7等"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2_KeyDown(KeyCode As Integer, Shift As Integer) If KeyCode <> 13 Then start = False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2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char = Chr(KeyAscii) KeyAscii = Asc(UCase(char)) If Device = "D" And CStr(Val(setad)) = setad And Val(setad) < 1000 Then start = False End If If (Device = "T" Or Device = "C") And CStr(Val(setad)) = setad And Val(setad) < 256 Then start = False End If If KeyAscii = 13 Then If Val(DevAdd) > 7999 Then If MsgBox("改变系统参数可能对系统造成破坏,是否写入?", vbOKCancel + vbCritical) = vbCancel Then Exit Sub ElseIf MsgBox("改变当前值可能对运行造成危险,是否写入?", vbOKCancel + vbExclamation) = vbCancel Then Exit Sub End If If Device = "D" And Check1.Value = 0 Then DevAdd = Right(("0000" + setad), 4) ElseIf Device = "D" And Check1.Value = 1 Then DevAdd = Right(("0000" + setad), 4) Else DevAdd = Right(("000" + setad), 3) End If If OptionD.Value Then '十进制方式 If Device = "C" And Val(setad) > 199 Then 'C200以上写入 If Val(Text2.Text) > 2847483647# Then: GoTo this DevDat1 = cboStation.Text + "FFWW0" + Device + "N" + DevAdd + "01" + Right("00000000" + Hex(Val(Text2.Text)), 8) ElseIf Device = "D" And Check1.Value = 1 Then '双字节D写入 If Val(Text2.Text) > 2847483647# Then: GoTo this DevDat1 = Right("00000000" + Hex(Val(Text2.Text)), 8) DevDat1 = Right(DevDat1, 4) + Left(DevDat1, 4) DevDat1 = cboStation.Text + "FFWW0" + Device + DevAdd + "02" + DevDat1 Else If Val(Text2.Text) > 32767 Then: GoTo this If Device = "D" Then '单字节D写入 DevDat1 = cboStation.Text + "FFWW0" + Device + DevAdd + "01" + Right("0000" + Hex(Val(Text2.Text)), 4) Else 'C200以下写入 DevDat1 = cboStation.Text + "FFWW0" + Device + "N" + DevAdd + "01" + Right("0000" + Hex(Val(Text2.Text)), 4) End If End If Else '十六进制方式 If Device = "C" And Val(setad) > 199 Then 'C200以上写入 If Val("&H" + Text2.Text) > 2847483647# Then: GoTo this DevDat1 = cboStation.Text + "FFWW0" + Device + "N" + DevAdd + "01" + Right("00000000" + Text2.Text, 8) ElseIf Device = "D" And Check1.Value = 1 Then '双字节D写入 If Val("&H" + Text2.Text) > 2847483647# Then: GoTo this DevDat1 = Right("00000000" + Text2.Text, 8) DevDat1 = Right(DevDat1, 4) + Left(DevDat1, 4) DevDat1 = cboStation.Text + "FFWW0" + Device + DevAdd + "02" + DevDat1 Else If Val("&H" + Text2.Text) > 32767 Then: GoTo this If Device = "D" Then '单字节D写入 DevDat1 = cboStation.Text + "FFWW0" + Device + DevAdd + "01" + Right("0000" + Text2.Text, 4) Else 'C200以下写入 DevDat1 = cboStation.Text + "FFWW0" + Device + "N" + DevAdd + "01" + Right("0000" + Text2.Text, 4) End If End If End If CommFX.Output = Chr(5) + DevDat1 + SumChk(DevDat1) Tim = Timer Do If Timer > Tim + 1 Then: Exit Do Loop Until CommFX.InBufferCount = 5 this: start = True Exit Sub Else start = False End If If Not (KeyAscii = 8) And (KeyAscii > 57 Or KeyAscii < 48) Then: KeyAscii = 0 End Sub '位元件置位或者复位 Private Sub SETRST_Click() If Val(DevAdd) > 7999 Then 'M8000以上是重要系统参数,小心! If MsgBox("改变系统参数可能对系统造成破坏,是否写入?", vbOKCancel + vbCritical) = vbCancel Then Exit Sub ElseIf MsgBox("改变当前值可能对运行造成危险,是否写入?", vbOKCancel + vbExclamation) = vbCancel Then Exit Sub End If If start Then start = False CommFX.OutBufferCount = 0 CommFX.InBufferCount = 0 If (Device = "T" Or Device = "C") And SETRST.Caption = "SET" Then DevDat1 = cboStation.Text + "FFBW0" + Device + "S" + DevAdd + "011" ElseIf (Device = "T" Or Device = "C") And SETRST.Caption = "RESET" Then DevDat1 = cboStation.Text + "FFBW0" + Device + "S" + DevAdd + "010" ElseIf DevType = "XYM" And SETRST.Caption = "SET" Then DevDat1 = cboStation.Text + "FFBW0" + Device + DevAdd + "011" ElseIf DevType = "XYM" And SETRST.Caption = "RESET" Then DevDat1 = cboStation.Text + "FFBW0" + Device + DevAdd + "010" End If CommFX.Output = Chr(5) + DevDat1 + SumChk(DevDat1) Tim = Timer Do If Timer > Tim + 1 Then: Exit Do Loop Until CommFX.InBufferCount = 5 start = True End If End Sub '%%%%%%%%%%%%%%%%%%%%%%%%%%%%%%%%%%% Private Sub CommOpen() If CommFX.PortOpen = False Then CommFX.PortOpen = True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Close() If CommFX.PortOpen = True Then CommFX.PortOpen = False End If End Sub '设置电脑通信参数 Private Sub CommSet() On Error GoTo err1 If CommFX.PortOpen = True Then CommFX.PortOpen = False End If If Not CommFX.PortOpen Then CommFX.CommPort = cboPort.ListIndex + 1 '通信口 CommFX.Settings = "9600,N,8,1" '固定值即可 CommFX.Handshaking = 0 CommFX.InputLen = 0 CommFX.OutBufferCount = 0 CommFX.InBufferCount = 0 CommFX.PortOpen = True End If Exit Sub err1: MsgBox Err.Description End Sub Private Function SumChk(Dats$) As String Dim i& Dim CHK& For i = 1 To Len(Dats) CHK = CHK + Asc(Mid(Dats, i, 1)) Next i 'SumChk = Right(Hex$(CHK + 3), 2) SumChk = Right(Hex$(CHK), 2) End Function Private Sub Text2_MouseMove(Button As Integer, Shift As Integer, X As Single, Y As Single) lblTopic = "实时显示监控到的数据,或改变数据后回车确定" End Sub ------------- 源作者不是我。引用的。

网友B(2005-02-23):
我也想要个详细注释,能不能发到我的邮箱吗?谢谢!lw2008sd@163.com qq:49127068

网友C:
我也想要个详细注释,能不能发到我的邮箱吗?谢谢!zhuzf-163@163.com qq:445833585

网友D:
大虾:我也想要个详细注释,能不能发到我的邮箱吗?谢谢!hxf211@sina.com

网友E:
大可不必如此麻烦! 三菱有全系列PLC和通讯模块的控件(MX Component),在VB中使用该控件,编程非常简单! 随机读X3-X6,D0 lRet = ActFXCPU1.ReadDeviceRandom2("K1X3" + vbLf + "D0", 2, lData(0)) 置位 lData(0)=1 lData(1)=1 lData(2)=1 lData(3)=1 lRet = ActFXCPU1.WriteDeviceRandom2("M1" + vbLf + "M20" + vbLf + "M3" + vbLf + "M10", 4, lData(0))

网友F:
to 子昕 请教怎样可以得到MX Component控件,谢谢!

网友G:
to 子昕   请问怎样可以得到MX Component控件? 急需! 谢谢!

网友E:
三菱的各分销商都有! MX Component控件使用的是编程口协议,它不占用COM口,若已使用GX Developer在监视PLC,仍然可使用由MX Component控件编写的通讯程序。 在连接QPLC时,可以连422口,USB口,QJ71C24通讯口,只需更换一下控件,代码中替换一下控件名。非常方便! ————需要的朋友也可留下邮箱

网友H:
forgetmenot116@163.com 麻烦给我留一下,谢谢,希望能和你交流,

网友I:
http://www.syslink.com.cn 有通讯控件MELSECA.OCX

网友J:
hjx6300@163.com 麻烦给我留一份。谢谢

网友K(2005-03-30):
to 子昕   请教怎样可以得到MX Component控件,谢谢 我的邮件地址:Lx_xu@sina.com

网友K:
我在http://www.syslink.com.cn下载了通讯控件MELSECA.OCX,但只能使用一小时!!需要注册!!

网友L:
to 子昕 给我一分啊 ronronlong@126.com

网友M:
TO 子昕: 请发一份给我,谢谢啦. hello0621_cn@sina.com.cn

网友N:
to 子昕   给我一分啊,谢谢! yzcc@citiz.net

网友O:
我也想要一个详细的注释,给我发一个,好吗? zssong_cas@yahoo.com

网友P:
to 子昕    请发一份,多谢! xiezhihui_1@163.com

网友(2005-05-07):
子昕:你好! 能否给我一份,qyf0515@163.com。 在此谢过了!

网友Q:
有注释最好,能发到我的邮箱吗? 衷心感谢! EMAIL:geh29@sina.com

网友Q:
http://www.syslink.com.cn 有通讯控件MELSECA.OCX 这个地址不错,需要可以看看!

网友R(2005-07-18):
好帖,不能让他沉了!!! 顶!!!、 哪位有VB的程序 ,也给我一份吧 我有MX COMPENET的软件 需要的可以发邮件给我 steven@hanovic.com

网友S:
to 子昕 麻烦给我一份哈,谢谢! july_qy@sina.com

网友T:
to 子昕   麻烦给我一份MX Component控件。谢谢! jiangyfu@sina.com

网友U:
你好;能给我一份吗谢谢!

网友V(2005-12-05):
能否也发一个例程给我啊,邮箱是:yy240pcj@163.com
子昕,可否提供下MX Component控件呢,顺便把它的使用方法也一起发过来可以吗?
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W(2006-01-16):
to 子昕
  麻烦给小弟一份吧,不胜感激!
madefu@126.com

网友X:
to 子昕

   請給給送小弟1份吧,以后希望能得到你的指點.祝新年快樂.
   wylsunstone@163.com

网友Y:
to 子昕:
能否给我一份。tsupc@126.com

网友Z:
to 子昕
      你好;能否也发一个例程给我啊,邮箱是:guguolian@tom.com
祝新年快樂.

网友AA:
to 子昕
      你好;能否也发一个例程给我啊,邮箱是:hsufuyuan@gamil.com
祝新年快樂.

网友AB:
前面的代码很好,多谢

网友AC:
 TO 子昕:
  请发一份给我,谢谢啦.
  shuyz@163.com

网友AD(2006-03-13):
to 子昕
      你好;能否也发一个例程和MX Component控件给我啊,邮箱是:hqy8102222@163.com
谢谢了!!

网友AE:
     TO 子昕:
  请发一份给我,谢谢啦.

witlm@yahoo.com.cn

网友AF:
 TO 子昕:
  请发一份给我,谢谢啦.
chinatang8003@163.com

网友AG(2007-03-16):
以上朋友,
   急需MX Component Version3   请发一份给我,谢谢.
 :qinweifei@hotmail.com

网友AH:
给我一份吧  谢谢你啦  JILB-2008@163.COM

网友AI:
最好用多线程技术还有系统延时去做

网友AJ:
    to 子昕
      你好;能否也发一个例程和MX Component控件给我啊,邮箱是:yxp_7772@163.com
谢谢了!!

网友AK(2007-04-29):
给我份吧
last_14@msn.com

网友AL:
也给我一份吧,谢谢!!
ri55291940@126.com

网友AM:
 子昕:你好!
   能否给我一份,zhouduck2003@163.com。
  在此谢过了!

网友AN(2007-05-31):
我也急需。能否发一份给我?万分感谢!!!

网友AO:
MX Component控件
请给我一份好吗?谢谢!
xngcs@126.com

网友AP:
 To 子昕
   你好:我想问问你,FXPLC与PC通信,如果采用专用协议的话,是不是必须得要MX Component 控件?怎么使用啊?我没有用那个控件,写好了上位机的程序,但是PLC方的程序不知道该怎么写?是不是必须得有这个控件呢?那你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呢?caixia336@sina.com。非常感谢 ,我急用!另外能不能告诉你的QQ号,关于通讯这方面想向你请教!

网友AP:
  to 子昕
我也想要 MX Component控件 可以给我发一份吗?caixia336@sina.com  非常感谢

网友AQ(2007-11-29):
也给我一份,lij.zoomic@yahoo.com.cn,谢谢!

网友AQ:
To 子昕:
也给我一份,lij.zoomic@yahoo.com.cn,谢谢!

网友AR(2008-06-30):
我也急需.能否发一份经我?万分感谢,ZHUZUOCA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