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问题!急!

楼主(2004-12-27):
请教各位前辈:现有几台ABB400系列变频器(15KW)用在振动性负栽(连铸机结晶器振动上),我把频率都设置在30HZ,恒速运转,一段时间后出现频率跳动,频率在30和40间不等,有几台出现一两次后又没问题,有一台出现的很频繁,波动大。请问各位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变频器问题,ABB的也太夸张了吧,幅度这么大!变频器有严重问题

网友A:
我遇见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