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运动控制卡合适啊?

楼主(2004-12-27):
控制一大型雕刻机.我们的要求是: 1.PCI接口(ISA亦可), 2.X,y,z 3轴 , 3.接+-10V模拟量控制的伺服器, 伺服马达已经带普通1000线AB相增量编码器作位置检测。Index信号+原点开关作参考零点. 4.最好带3路脉冲控制输出,以控制日后可能替代用的脉冲控制的伺服器。 5.16DI+16DO带光隔 6.另带1路模拟量输出,12位足够,控制铣刀马达变频器转速用。 7.运动控制卡的伺服刷新时间和插补时间要足够快。不知道一般的卡以120mm/秒的速度作圆时,排除伺服和机械的误差,伺服刷新时间和插补时间引起的作出的圆的最大误差是多少? abcd123_gzb@21cn.net Tel/Fax: 020 83571764

网友A:
个人认为,GALIL 的DMC1842也许能用 1——PCI接口 2——Z、Y、Z、W四轴(好象比您的需要多了一个轴) 3、4——每轴的输出方式可以独立设定为脉冲或16位模拟量控制。每轴有一个A/B增量式编码器接口,支持INDEX信号+原点开关的回零方式。 5——输入点包括每轴三个极限信号(12个)和8个通用输入;输出点可能不够用,用户可定义的输出点只有8个。另外有几个专用输出,比如报警信号之类。 6——W轴的模拟量应该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7——伺服刷新时间标准值是1毫秒,用户可以自行修改,最小为375微秒,比伺服的响应速度快很多,如果使用速度方式来控制伺服电机的话,相对于伺服的响应速度(即使在理论极限下),卡上产生的误差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B:
国产可能只有固高的GT400-SV型可以做到,南京有几家用PMAC的 不过,我想知道你打算刀具半径补偿和曲线镊合还原,也自己做? 不过120mm/秒似乎空走还行,但是进给时用如此快的速度,刀具受得了么?主轴转速够么高么?

楼主:
主轴转速24000转,加工范围2000x3000mm,空走速度360mm/s,最大切削速度120mm/s,人造金刚石刀具或合金刀具.刀库装12把刀. 刀具半径补偿和曲线镊合还原用CAM做. 我还在找带自动换刀的主轴呢,约3KW,风冷或水冷.

网友B:
我看要是做模具雕刻只有用PMAC,PA等进口的卡了,发脉冲的卡电机响应慢速度提不上去,西班牙FAGE的数控系统最大切削速度也能只跑到6米/分钟,我知道深圳有一家的数控系统可以跑到4.5米/分钟,采用现成的数控系统不是更好么?可以考虑一下下! 要是做广告雕刻,很少人用模拟量控制方式,太贵了!一般是用脉冲的卡,反正要速度没精度,要精度没速度。 另外,我在上海的广告行业展览上展出的雕刻机,在保持一定精度的前提下能跑3米已经是不错得了,奸商还称是十米的速度。

楼主:
我考虑用先用模拟量控制伺服器,加Encoder作位置检测;以后再用脉冲加Encoder. GALIL 的DMC1842伺服刷新时间标准值是1毫秒,用户可以自行修改,最小为375微秒 ,算一下:120mm/s x 0.000375s = 0.045mm. 切个圆毛刺有+-0.045mm=0.09mm ,手是应该感决摸得出毛刺的了.但还应该勉强可以.因为加工的是有机玻璃或木头字.以上算法不知对否.

网友A:
算的这个数据好象没有什么意义。 交流伺服驱动器在速度控制下,响应速度是2毫秒(500Hz,三菱有550Hz的规格,好象有一毫秒的电机,不过我没有记住品牌和型号)。用375微秒来计算误差,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伺服用位置控制(脉冲),没有一个生产厂家敢给出响应速度的数据来,一般认为是8-10毫秒。 而且,这样产生的误差,在最终工件上不会表现为毛刺,毕竟电机走出来的还是一个平滑轨迹,只是轨迹有误差而已,表面的平滑不会有问题,问题会出现在诸如圆有一点偏心或者有一点椭圆。当然,伺服环要调好。 在这个速度上,要将精度,一般来说,只要用进口卡或者好一点的国产卡,交流伺服的响应速度才是瓶颈。当然,这只是从控制来说,机械的部分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另外,对于您的开发计划不太理解,单纯发脉冲,不带模拟量控制输出的卡,价格要便宜得多,使用也简单,而反映到电机上,脉冲控制的效果也会差不少,您为什么会先做模拟量控制的系统,后做脉冲控制的系统呢?

楼主:
说得有道理,但由于我先是从维修改造几台旧的机器入手,旧机器是用较旧的伺服器,只能用+-10V模拟量控制.故只好用一张板卡将就3个伺服了,算起来总比换3个伺服和马达便宜啊!.

网友A:
不知道您对伺服调整有没有经验,如果没有伺服调整的经验,用模拟量还不如用脉冲效果好。 再推荐一次 GALIL 卡,除了上面说过的以外,GALIL在国内有两家代理商,两家都提供了一种简化卡,价格要便宜不少。说是简化卡,其实只是去掉了模拟量输出和闭环控制部分。如果DMC1842工作在脉冲方式下,在周遍软、硬件完全不动的情况下,简化卡可以和DMC1842互换,对性能没有任何改变。

网友C:
Parker的ACR1505能满足您的方案,请到www.compumotor.com查看,或与我联系!Elin@parker.com

网友D(2012-06-01):
刀具半径补偿运动控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