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变频器的应用

楼主(2004-12-27):
本人使用三菱的变频器FR-A540和扩展FR-A5AR进行4台电机的控制,第一台电机变频启动切换到公频运行,然后,第二台电机变频启动切换到公频运行,之后,第三台电机变频启动切换到公频运行,最后,第四台电机变频启动切换到公频运行。四台电机最后都是公频运行,变频器不工作,实质上变频器只启动作用。 希望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非常感谢!!!!!!!!

网友A:
电机功率是多少? 如果是小功率就简单了,不用考虑变频切换到工频同相问题.

网友B:
就是一台变频器和四台电机是吧? 这种情况最常用于供水系统。 不过听楼主所说,变频能是用来当软启动器用 这种事好做。 以前我们经常是PLC+F540做过几次。现在用F740做更方便。 不过不知道你的系统情况。。 不过我想,为什么要用A5AR,定义三个继电器信号有什么用? 不如拿这个钱来买台20MR,30MR之类的。切换一下输出端就行了。 如果你是做机械的, 你可以对客户说:我的机器是PLC+变频器 自动化控制的。技术含量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