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PLC的PID指令如何使用?

楼主(2004-12-27):
各位大虾好!鄙人现用A2U控制比例阀,为提高控制精度,准备使用PID指令,只是初次使用,不知如何进行参数设置。恳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2005-04-24):
先根据系统的传函确定 动作方向 比例系数 微分时间 积分时间 然后再设定其他的参数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2007-11-18):
顶先
能不能介绍的详细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