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onworks系统中,以VB作界面,如何利用Data控件向Access或Excel数据库中存、取数据

楼主(2004-12-27):
请教:Lonworks系统中,以VB作界面,如何利用Data控件向Access或Excel数据库中存、取数据?

网友A:
这个好像与LonWorks系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吧,看看VB的书

网友B:
如果访问读写LonWorks系统的数据,VB个Data控件可以通过LNS,向Acces等数据库存取数据...... ---------------------------------------------- LON Training :《LNS网络工具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