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用现场总线,如何用一台计算机控制两个单片机?

楼主(2004-12-27):
请教:不用现场总线,如何用一台计算机控制两个单片机?

网友A:
用串口和并口控制

网友B:
用2个串口 或者用2个USB口

网友C:
可用一个串口连接,通过电平转换芯片后直接连接两个单片机的串口,通过编码解决分控指令。

网友D:
1。用2串口(RS232) 2。用一个RS232口转485总线 3。用485总线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