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求教(急):请问用接近开关直接带继电器怎样接线?

楼主(2004-12-27):
求教(急):请问用接近开关直接带继电器怎样接线(用12V的开关电源带12V的继电器,三线的NPN接近开关)?有什么注意事项?非常感谢!!

楼主:
老工控给我的回复怎么找不到了??

网友:
麻烦老工控再回一下

网友A:
接近开关的正极接电源的正极,负极接电源的负极,信号线接继电器线圈的负极,继电器线圈的正极接电源正极 当接近开关接通时,因为是NPN型,信号线与电源负极“接通”,这样加载到继电器上的电压为电源电压,继电器动作 如三线接近开关为PNP型,则线号线接在继电器线圈上的极性正好相反 说得正确与否,请周公指教

网友:
请教如何安装STEP V3.2

网友:
辛苦你了 老工控!! 相信你、没错的!

网友B(2008-08-22):
老公你好!怎么知道电源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