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华为TD1000

楼主(2004-12-27):
一台华为TD1000-3.7KW变频器,通电(电压400V正常),显示P.OFF,是哪里故障,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1。测一下充电电阻是否已经断路 2。是否P,N端接了制动单元,检查制动单元是否损坏。

网友A:
好象是电压检测坏了

网友B:
有可能是开关电源坏了,我修了好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C(2005-09-03):
电压检测IC是哪个呢

网友D:
应该是开关电源,要不然就是CPU板了.

网友E:
肯定开关电源的问题

网友F:
前两天刚刚维修过此类机器.

网友G:
问一下李斑竹,就能搞定。

网友G:
有一个0.47UF的电容,换了就好

网友H(2012-05-18):
100v 1uf 电容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