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毛细管传热温差量热法原理” 是什么??

楼主(2004-12-27):
本人在项目中使用了北京七星的质量流量计,现在由于写论文,想了解其原理 说明书中写 :“传感器采用毛细管传热温差量热法原理测量气体的质量流量” 请高人指教 “毛细管传热温差量热法原理” 是什么??

网友A(2006-03-20):
十分的对不起!!
我不能帮你的忙!!
但我想知道你们所使用的北京七星的质量流量计的精度是多少!
最大测量流量是多少!
你们是在什么时候购买的!
你们当时花了多少钱!
在你们所用后,你们感觉怎么样!!
你们最看重仪表的那个地方!
仪表在那些方面还有问题!!!
谢谢您能回答我的问题!!
这是因为我现在也要一台质量流量计!!
希望您能回答!!
在此万分感激您!!
谢谢!!!

网友B:
传感器通常是在一根不锈钢毛细管上绕制两组热敏电阻丝构成,热敏电阻丝与另外两个精密电阻构成测量电桥,工作时给热敏电阻通电加热。当毛细管中没有气体流动时,两组热敏电阻温度相同,电桥平衡无信号输出,对应于流量值为零;当毛细管中有气体流过时,处于上游的绕组和处于下游的绕组会发生不同的温度变化,从而使热敏电阻阻值也产生不同改变,测量电桥输出一个差值信号,此信号的大小与流过传感器的质量流量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