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问固态继电器怎样接线?

楼主(2004-12-27):
请问固态继电器怎样接线?

网友(2005-05-03):
我公司的380v3相交流电源自动稳压柜合匝及烧相序断相保护器,请告诉原因.感谢|

网友A:
控制接控制啊!然后另外两端一进一出啊!

网友B:
一般是标有DC3——32V的接控制电源,AC380(AC440V)接输出

网友C:
一边接控制线, 另外一边进线一边出线啊!!

网友D:
上有表示,INPUT+ INPUT-,OUTPUT AC INPUT + -,OUT + -

网友E:
上边有RST与UVW,分别接入与出,还有一侧接控制线

网友F:
一边接控制,标有- INPUT + ,DC 0-30伏。 一边接电源,标有AC380V,一进一出。

网友G:
呵呵,有意思! 增长了见识啊!!

网友F:
请问PNP和NPN有什么区别?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H(2009-06-22):
要 注意短路和 漏电问题

网友I(2009-09-21):
l两相固态继电器怎么连线?

网友J:
有任何固态继电器问题 欢迎咨询。QQ 330748827
yangxingl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