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急)请问固态继电器怎样接线?

楼主(2004-12-27):
求助:(急)请问固态继电器怎样接线?

网友A:
固態繼電器(SSR),可以分為:DC TO AC,DC TO DC,AC TO AC。 指的是:輸入電壓是:AC 還是DC 輸出電壓是:AC還是DC 一般來講輸入 電源有:3-32VDC,90-250V AC 輸出電源有:24-380VAC,5-60VDC 規格有:5A,10A,25A,40A,50A,7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