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3000等同化失败如何解决呢

楼主(2004-12-27):
HIS0164为工程师站 VNET:172.16.1.64 以太网:172.17.1.64 HIS0163为HIS VNET:172.16.1.63 以太网:172.17.1.63 当执行Download----> Download Project Common...时: HIS0164等同化成功,Error:0 warning:0 HIS0163出现 Different Project Overiew DYHX Data Base From HIS0164 经检查 1. HIS0163的参考目录为HIS0164 ,没有错误 2.HIS0163和HIS0164两者之间相互Ping Vnet和以太网地址都没问题 3.任务管理器------进程中也存在Bkhodeq.exe,着也没错 这是怎么回事呢? 帮帮我!

网友A:
从装HIS0163,DOWNLOAD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 原来是操作系统的事,出错的操作系统是 XP 家庭版 的。 用2000 或者 XP 个人版, 安装方法同 XP 家庭版 的一样,CS3000等同化十分顺利。 在 XP 家庭版 中,我发现网上邻居不能访问,还需要密码,正确配置局域网后,CS3000等同化成功。看来XP 家庭版中还需要多增加这么一步。

网友A:
原来你没PING E网 等值化是通过E网进行的!!!!!!!!!!!

楼主:
我也PING E网 了,能PING通。但相互之间没有访问权限。

网友A:
可以把你如何修改网络配置说一下吗?CS1000/CS3000R3.04版本以后如果用XP操作系统打SP2补丁需要做一些相关的修改.

网友B(2005-01-26):
偶也想知道,谢谢

楼主:
网上邻居---设置家庭或小型办公室网络------。。。。。。 三台机器的以太网IP地址还是上面的,不变 之后,网上邻居访问是就不需要密码了,CS3000等同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