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西门子420突然反转

楼主(2004-12-28):
由BOP控制的西门子420 突然自己反向运转,是何原因?请教李老师

网友A:
谁误按了BOP上的键,反转了

楼主:
谢谢ZHENGZHENG !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A:
别的原因就和内部参数设置控制方式有关. 你的工况都没说清除,不好分析的。大多数都是面板没有锁死,误操作 。

楼主(2005-04-11):
再请问ZHENGZHENG 面板如何用参数设置锁死,使反转按钮不起作用

网友B:
肯定有参数可以将正反转功能锁死。具体可查阅调试手册

网友C:
可以用参数锁定。一般变频器说明书里参数设置都有。

楼主:
通过面板开机关机时,我试过P1032改为1,(禁止MOP反转)但未成功,请教各位详细指点

网友D:
建议检查变频器到马达之间的电缆连接是否良好,碰到过电缆缺一相负载稍重马达立即反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