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多台步进电机控制系统

楼主(2004-12-28):
请教各位前辈,我想做一套10台以上步进电机同时动作的控制系统,控制器采用PLC,要求电机一转最长用200ms,有没有经济实用的方案,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控制10台以上的步进电机同步,预算多少?

楼主:
具体多少钱还没定,我做过PLC+驱动器+伺服电机的系统,因为现在电机较多,所以想改变一下控制方法,将成本降低一些,(初步预计电机为16台),请帮我想一下,多谢!!!

网友B:
你好!我是深圳众为兴数控技术公司,我们专业做运动控制,可以为您提供性价比最高的方案。欢迎来电咨询。0755-26722786

网友C:
您好,我是日本东方马达上海的经销商,我这里有许多步进电机的应用事例,如果有技术方面的问题可以与我联系,TEL:021-54902666 联系人:范森峰

网友A:
我建议你选择独立式的运动控制器比较合适,因为使用PLC可能会由于扫描周期太长使电机控制不稳定。不知道你的控制系统还有什么控制要求,比如:I/O点有多少个?有没有模拟量输入?16个电机之间有什么样的运动关系等等,如果有这些信息,做起方案来会少走一些弯路。

楼主:
钟工您好:如果选择独立式的运动控制器,没有模拟量输入,16个电机动作各自独立,但是对单个电机不同循环动作时,会在两种方式之间变化,如何实现控制?请赐教!!

网友D:
放心吧,运动控制器都可以编程的,连这点都做不了直接改成RS232/485 HUB算了。

网友E:
很简单,直接用个能控制16个轴的就行了。PLC控制的话,响应速度确实有点低。国产、进口都应该不会太贵,1、2万左右吧。

网友A:
to:冥思 要实现你所说的控制要求,实在有太多方案,但价格不一,现给你几种大致方案,供你参考: 1、美国Delta Tau公司的UMAC controller+电源模块+框架+低板+4*ACC-24E2S(控制16轴) ; 2、英国Trio公司的MC224 controller+P230(控制16轴); 3、美国Galil的2000系列通过菊花链级联起来可以控制16各步进电机; 4、日本安川的MP2300控制器也可以; 5、美国PARKER的Compax系列控制器控制16个电机也没问题; 6、德国Bosch-Rexroth的控制器; 7、还有你说的PLC也行。 国产的控制器如果有人说能控制16轴,最好别用,因为结果可能像你用PLC一样---不稳定。 上面所有的方式中,就单纯价格而言:第7最便宜,第3次之,第1和第2居中,安川较贵,第5和第6最贵。 从稳定性而言:第1、2、4、5、6基本相当,第3次之,第7最差。 相关产品网站: WWW.DELTATAU.COM(UMAC控制器); http://bjyes.gkong.com;(Trio控制器) www.yaskawa.com(MP2300) www.parker.com(Compax)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D:
难得一见的好贴,楼主的可行方案基本都包含了,连东西都找好了。 顶!顶成金顶大仙也要顶!

网友F:
作为 GALIL 的代理,我不推荐钟秀斌提出来的方案3。虽然我不认为稳定性有什么问题,但是,GALIL 单控制器只有8轴,对于8轴以上的联动,用串口级连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是用来插补,GALIL做不到两个控制器之间的插补。 如果不需要插补,买这么贵的东西干什么,DMC2000系列,很贵了。还是挑个便宜的方案比较好。至于稳定性,老实说,我不认为7个方案在稳定性上有区别。

网友G:
控制16个电机,除非楼主能自己开卡,否则,应该没有什么方案可以降低成本,当然,如果允许串口级连则另当别论。不知道楼主预算是多少?

网友H:
Parker有ACR8020板卡可控制16轴伺服和步进驱动+5个经济型XLT三轴步进驱动器+XL单轴步进驱动器+16个步进电机. 详情www.compumotor.com或www.parker-emd.com

网友I:
4轴运动控制卡*4 ,插于一台PC中,可以控制16个电机,卡内各轴可以插补,卡之间各轴可以同步但不能插补。价格RMB25000左右

网友E:
方案基本齐全了,就看你兜里的银子有几多了。

网友J:
如果是运行固定程序的话,用单片机做控制板可能是最合理的方案,总体比采用PLC合算

网友K:
可不可以用PLC控制,输出直接接在10个步进电机上,让它们同步工作

网友L:
博世力士乐的我用过,的确很好!但是只作3轴没有作16轴

网友M:
冥思的原提法是: 《具体多少钱还没定,我做过PLC+驱动器+伺服电机的系统,因为现在电机较多,所以想改变一下控制方法,将成本降低一些,(初步预计电机为16台),》 各位网友,你的方案是否比 《 PLC+驱动器+伺服电机的系统 》成本更低? 或者你提出了比 《 PLC+驱动器+伺服电机的系统 》成本更低的方案, 或者你能否定 《 PLC+驱动器+伺服电机的系统 》说明其是不可行的。 相比较各位的方案,只有“周公“的回帖最切题: 〈如果是运行固定程序的话,用单片机做控制板可能是最合理的方案,总体比采用PLC合算〉    ”冥思“我希望你将这 16 台电机需要甚么样的控制功能分析清楚,告诉大家:  1。有没有若干台必须联动,给出确定的(空间曲线)运动轨迹,对此则需要运动控制器,PLC 无法胜任。  2。有没有若干台各自独立运动,只受时序逻辑或行程开关等的控制,这样单板机或 PLC 甚至硬件逻辑电路便可胜任。  3。有没有若干台作完全一样的同步运动,其控制信号是一致的,可以使用同一个信号驱动。 用户的需求尚未分析清楚,谁能给出最切题的方案?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提供了这麽多信息,对我帮助很大,多谢了!!!!有机会再聊。

网友N(2010-10-31):
我也一个类似问题,想用PLC单独控制9台步进电机的转速,方向,以及不同的定位.能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控制9个电机?集中式控制方案成本会比较高,可以采用分布式控制使用RS485或CAN总线组成网络控制。

在这里我推荐2个方案。

第一种方案:采用集成了多轴的控制+驱动于一体的卡通过RS485或CAN控制

3个TMCM-351-E方案

■ 3轴2相步进电机控制+驱动器+I/O ■具有程序存储功能
■ 驱动电流0.3-5A;驱动电压8V-34V ■支持脱机和联机两种工作方式
■ 基于硬件的波形发生器 ■具有StallGuard失速探测功能
■ 可在运动过程中修改电机参数 ■ RS232,RS485,CAN,USB通讯
■ 可通过软件调节线圈电流 ■8个输入(数字/模拟);8个输出
■ 具有接收编码器反馈功能(TMCM-351)
关于TMCM-351功能资料登陆: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50
6轴控制+驱动卡  TMCM-610
关于6轴卡资料可在这里下载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83
这是成本最低的一种

第二种可以使用CAN来通讯

这种方案是典型的分布式控制,可控制多大1K个节点,需要基于支持CAN的模块

电气参数:
■平时的供电电压为24-48V,电流5A
■低功耗设计,内部集成完整的保护功能
■可以在运动过程中即时改变电机参数
■最大细分为1024,MixDecay专利技术保证电机运行 平稳
■集成磁编码器(4096个脉冲/圈)
■除带有正负限位外,还具有2个输入,两个输出
■多种通讯方式USB,RS232,RS485和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