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能位有关于用单总线温度实时控制的资料

楼主(2004-12-28):
硬件 DS2480 DS18B20 DS2406 软件DELPH C VC VB 均可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准备用什么来读取DS2480 DS18B20 DS2406?一般DS2480 DS18B20 DS2406是用单片机来读取。汇编的程序很容易找。

楼主:
DS2480B是串行接口器件,是驱动DS18B20的,DS2480B由八只管脚,分别为GND,1-WIRE(单总线),NC(空脚),RXT(输出),TXD(输入),VPP(编程电压),VDD外加电压,POL(极性选择). DS18B20是温度传感器,三个管脚DQ(输入输出),VDD,GND.DS18B20是采集温度的(不是模拟的).DELPHI设计的是可视化界面.我做的毕业设计是DSP-TMS320LF2407SEED板开发请指教.本用C开发,但是汇编编译快.DSP和单片机差不多

网友B(2009-11-13):
fdaw aaw we fa ew fw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