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楼主(2004-12-28):
请教各位老师,50HZ380V得变频器在国内调试完成后,出口到60HZ380V电源的国家,变频器的输出有何变化?谢谢!

网友A:
输出电流大,把基频调为60HZ就可以!

楼主:
可是电机是50HZ的

网友A:
不改也应该没关系!力矩小一点!

网友A:
如果你的设备是变频器和电机一起卖出去,则当地电源的频率是60HZ对设备毫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