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规范

楼主(2004-12-28):
工业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J93-86 施行日期:1987年1月1日 第一章 总则 第1.0.1条 本规范适用于工业自动化仪表(以下简称仪表)工程的施工及验收。 第1.0.2条 仪表工程的施工,应按照设计施工图纸和仪表安装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当设计无规定时,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设备和材料的型号、规格和材质应符合设计规定;修改设计必须经过原设计部门的同意。 第1.0.3条 仪表工程的施工,应做好与建筑、电气及工艺设备、管道等专业的配合工作。 第1.0.4条 仪表工程中的电气设备、电气线路以及电气防爆和接地工程的施工,在本规范内未作规定的部分,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中的有关规定。 第1.0.5条 仪表工程中的焊接工作,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的规定。 第1.0.6条 仪表工程中供气系统的吹扫、供液系统的清洗、管子的切割方法、采用螺纹法兰连接高压管的螺纹和密封面的加工以及管路的连接等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工业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的规定。 第1.0.7条 仪表工程所采用的设备及主要材料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或部颁标准的有关规定。 第1.0.8条 待安装的仪表设备,应按其要求的保管条件分类妥善保管,仪表工程用的主要材料,应按其材质、型号及规格,分类保管。 第1.0.9条 仪表工程应具备下列条件方可施工: 一、设计施工图纸、有关技术文件及必要的仪表安装使用说明书已齐全; 二、施工图纸已经过会审; 三、已经过技术交底和必要的技术培训等技术准备工作; 四、施工现场已具备仪表工程的施工条件。 第1.0.10条 仪表工程的施工除应按本规范执行外尚应按现行的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执行。

楼主:
第二章 取源部件的安装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2.1.1条 取源部件的安装,应在工艺设备制造或工艺管道预制、安装的同时进行。 第2.1.2条 安装取源部件的开孔与焊接工作,必须在工艺管道或设备的防腐、衬里、吹扫和压力试验前进行。 第2.1.3条 在高压、合金钢、有色金属的工艺管道和设备上开孔时,应采用机械加工的方法。 第2.1.4条 在砌体和混凝土浇注体上安装的取源部件应在砌筑或浇注的同时埋入,当无法做到时,应予留安装孔。 第2.1.5条 安装取源部件不宜在焊缝及其边缘上开孔及焊接。 第2.1.6条 取源阀门应按现行的国家标准《工业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的规定检验合格后,才能安装。 第2.1.7条 取源阀门与工艺设备或管道的连接不宜采用卡套式接头。 第二节 温度取源部件 第2.2.1条 温度取源部件的安装位置应选在介质温度变化灵敏和具有代表性的地方,不宜选在阀门等阻力部件的附近和介质流束呈死角处以及振动较大的地方。 第2.2.2条 热电偶取源部件的安装位置,宜远离强磁场。 第2.2.3条 温度取源部件在工艺管道上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与工艺管道垂直安装时,取源部件轴线应与工艺管道轴线垂直相交。 二、在工艺管道的拐弯处安装时,宜逆着介质流向,取源部件轴线应与工艺管道轴线相重合。 三、与工艺管道倾斜安装时,宜逆着介质流向,取源部件轴线应与工艺管道轴线相交。 第2.2.4条 设计规定取源部件需要安装在扩大管上时,扩大管的安装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工业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中关于异径管安装的规定。 第三节 压力取源部件 第2.3.1条 压力取源部件的安装位置应选在介质流束稳定的地方。 第2.3.2条 压力取源部件与温度取源部件在同一管段上时,应安装在温度取源部件的上游侧。 第2.3.3条 压力取源部件的端部不应超出工艺设备或管道的内壁。 第2.3.4条 测量带有灰尘、固体颗粒或沉淀物等混浊介质的压力时,取源部件应倾斜向上安装。在水平的工艺管道上宜顺流束成锐角安装。 第2.3.5条 当测量温度高于60℃的液体、蒸汽和可凝性气体的压力时,就地安装的压力表的取源部件应带有环形或U型冷凝弯。 第2.3.6条 压力取源部件在水平和倾斜的工艺管道上安装时,取压口方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测量气体压力时,在工艺管道的上半部。 二、测量液体压力时,在工艺管道的下半部与工艺管道的水平中心线成0~45度夹角的范围内。 三、测量蒸汽压力时,在工艺管道的上半部及下半部与工艺管道水平中心线成0~45度夹角的范围内。 第四节 流量取源部件 第2.4.1条 孔板、喷咀和文丘利管上、下游侧直管段的最小长度,当设计无规定时,应符合本规范附录一的规定。 第2.4.2条 安装节流件所规定的最小直管段,其内表面应清洁、无凹坑。 第2.4.3条 在节流件的上游侧安装温度计时,温度计与节流件间的直管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当温度计套管直径小于或等于0.03倍工艺管道内径时,不小于5(或3)倍工艺管道内径。 二、当温度计套管的直径在0.03到0.13倍工艺管道内径之间时,不小于20(或10)倍工艺管道内径。 注:采用括号内的数字时,流量的附加极限相对误差为±0.5%。 第2.4.4条 在节流件的下游侧安装温度计时,温度计与节流件间的直管距离不应小于5倍工艺管道内径。 第2.4.5条 夹紧节流件用的法兰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法兰与工艺管道焊接后管口与法兰密封面应平齐。 二、法兰面应与工艺管道轴线相垂直,垂直度允许偏差为1度。 三、法兰应与工艺管道同轴,同轴度允许偏差不得超过下式规定: t≤0.015D(1/β-1)(2.4.5) 式中:t—同轴度允许偏差 D—工艺管道内径 β一工作状态下节流件的内径与工艺管道内径之比 四、采用对焊法兰时,法兰内径必须与工艺管道内径相等。 第2.4.6条 节流装置在水平和倾斜的工艺管道上安装时,取压口的方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测量气体和液体流量时,符合本规范第2.3.6条的一和二款的规定。 二、测量蒸汽流量时,在工艺管道的上半部与工艺管道水平中心线成0~45度夹角的范围内。 第2.4.7条 孔板或喷咀采用单独钻孔的角接取压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上、下游侧取压孔的轴线,分别与孔板或喷咀上,下游侧端面间的距离应等于取压孔直径的一半; 二、取压孔的直径宜在4~10毫米之间,上、下游侧取压孔的直径应相等; 三、取压孔的轴线,与孔板或喷咀上、下游侧端面形成的夹角应小于或等于3度。 第2.4.8条 孔板采用法兰取压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上、下游侧取压孔的轴线,分别与孔板上、下游侧端面间的距离应等于25.4±0.8毫米; 二、取压孔的直径宜在6~12毫米之间,上、下游侧取压孔的直径应相等; 三、取压孔的轴线,应与工艺管道轴线相垂直。 第2.4.9条 孔板采用D和D/2取压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上游侧取压孔的轴线与孔板上游侧端面间距离应等于D±0.1D;下游侧取压孔的轴线与孔板上游侧端面间的距离应等于: 当β≤0.6时,0.5D±0.02D; 当β>0.6时,0.5D±0.01D。 二、取压孔的轴线,应与工艺管道轴线相垂直,上、下游侧取压孔的直径应相等。 第2.4.10条 用均压环取压时,取压孔应在同一截面上均匀设置,且上、下游侧取压孔的数量必须相等。 第2.4.11条 测量蒸汽流量设置冷凝器时,两个冷凝器的安装标高必须一致。 第2.4.12条 皮托管、文丘利式皮托管和均速管等流量检测元件的取源部件的轴线,必须与工艺管道轴线垂直相交;其上、下游侧直管段的最小长度应符合仪表安装使用说明书的规定。 第五节 物位取源部件 第2.5.1条 物位取源部件的安装位置,应选在物位变化灵敏,且不使检测元件受到物料冲击的地方。 第2.5.2条 内浮筒液面计及浮球液面计采用导向管或其他导向装置时,导向管或导向装置必须垂直安装;并应保证导向管内液流畅通。 第2.5.3条 双室平衡容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安装前应复核制造尺寸,检查内部管路的严密性; 二、应垂直安装,其中心点应与正常液位相重合。 第2.5.4条 单室平衡容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平衡容器宜垂直安装; 二、安装标高应符合设计规定。 第2.5.5条 补偿式平衡容器的安装,当固定平衡容器时,应有防止因工艺设备的热膨胀而被损坏的措施。 第2.5.6条 安装浮球液位报警器用的法兰与工艺设备之间连接管的长度,应保证浮球能在全量程范围内自由活动。 第六节 分析取源部件 第2.6.1条 分析取源部件的安装位置,应选在压力稳定、灵敏反映真实成分、具有代表性的被分析介质的地方。 第2.6.2条 在水平和倾斜的工艺管道上安装的分析取源部件,其安装方位应符合本规范第2.3.6条的规定。 第2.6.3条 被分析的气体内含有固体或液体杂质时,取源部件的轴线与水平线之间的仰角应大于15度。

网友A:
您能把规范发给我吗,多谢了!我的邮箱:jpzhang988@sina.com

网友B:
太好了,能否发一份完整的。谢谢。E-mail:industrycontrol@163.com

网友C:
hi,给我发一份,谢谢 float_cloudy@163.com

楼主(2005-02-02):
第三章 仪表盘(箱、操作台)的安装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3.1.1条 仪表盘(箱、操作台)的安装位置,应选在光线充足,通风良好,操作维修方便的地方。 第3.1.2条 仪表盘(箱、操作台)安装在有振动影响的地方时,应采取减振措施。 第3.1.3条 盘间及盘各构件间应连接紧密、牢固,安装用的紧固件应有防锈层(镀锌、镀镍或烤兰)。 第3.1.4条 仪表盘(箱、操作台)在安装前应作检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盘面平整,内外表面漆层完好; 二、盘的外形尺寸和仪表安装孔尺寸、盘上安装的仪表和电气设备的型号及规格符合设计规定。 第二节 仪表盘(箱、操作台)安装 第3.2.1条 仪表盘(操作台)型钢底座的制作尺寸,应与仪表盘(操作台)相符,其直线度允许偏差为每米1毫米,当型钢底座的总长超过5米时,全长允许偏差为5毫米。 第3.2.2条 仪表盘(操作台)的型钢底座安装时,其上表面应保持水平,水平方向的倾斜度允许偏差为每米1毫米,当型钢底座的总长超过5米时,全长允许偏差为5毫米。 第3.2.3条 仪表盘(操作台)的型钢底座应在二次抹面前安装找正,其上表面应高出地面。 第3.2.4条 仪表箱(板)、保温箱、保护箱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应垂直、平正、牢固; 二、垂直度允许偏差为3毫米;箱(板)的高度大于1.2米时,垂直度允许偏差为4毫米; 三、水平方向的倾斜度允许偏差为3毫米。 第3.2.5条 单独的仪表盘(操作台)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应垂直、平正、牢固; 二、垂直度允许偏差为每米1.5毫米; 三、水平方向的倾斜度允许偏差为每米1毫米。 第3.2.6条 成排的仪表盘(操作台)的安装,除应符合本规范第3.2.5条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相邻两盘(操作台)顶部高度允许偏差为2毫米; 二、当盘间的连接处超过两处时,其顶部高度最大允许偏差为5毫米; 三、相邻两盘(操作台)接缝处盘正面的平面度允许偏差为1毫米; 四、当盘间的连接超过5处时,盘正面的平面度最大允许偏差为5毫米; 五、相邻两盘(操作台)间接缝的间隙,不大于2毫米。

楼主:
由于提交字数限制,不能一次提交,敬请谅解!

楼主:
第四章 仪表设备的安装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4.1.1条 就地安装仪表的安装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光线充足,操作和维修方便;不宜安装在振动、潮湿、易受机械损伤、有强磁场干扰、高温、温度变化剧烈和有腐蚀性气体的地方。 二、仪表的中心距地面的高度宜为1.2~1.5米。就地安装的显示仪表应安装在手动操作阀门时便于观察仪表示值的位置。 第4.1.2条 仪表安装前应外观完整、附件齐全,并按设计规定检查其型号、规格及材质。 第4.1.3条 仪表安装时不应敲击及振动,安装后应牢固、平正。 第4.1.4条 设计规定需要脱脂的仪表,应经脱脂检查合格后方可安装。 第4.1.5条 直接安装在工艺管道上的仪表,宜在工艺管道吹扫后压力试验前安装,当必须与工艺管道同时安装时,在工艺管道吹扫时应将仪表拆下。仪表外壳上箭头的指向应与被测介质的流向一致。仪表与工艺管道连接时,仪表上法兰的轴线应与工艺管道轴线一致,固定时应使其受力均匀。 第4.1.6条 直接安装在工艺设备或管道上的仪表安装完毕,应随同工艺系统一起进行压力试验。 第4.1.7条 仪表及电气设备上接线盒的引入口不应朝上,以避免油、水及灰尘进入盒内,当不可避免时,应采取密封措施。 第4.1.8条 仪表和电气设备标志牌上的文字及端子编号等,应书写正确、清楚。 第4.1.9条 仪表及电气设备的接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接线前应校线并标号。 二、剥绝缘层时不应损伤线芯。 三、多股线芯端头宜烫锡或采用接线片。采用接线片时,电线与接线片的连接应压接或焊接,连接处应均匀牢固、导电良好。 四、锡焊时应使用无腐蚀性焊药。 五、电缆(线)与端子的连接处应固定牢固,并留有适当的余度。 六、接线应正确,排列应整齐、美观。 七、仪表及电气设备易受振动影响时,接线端子上应加弹簧垫圈。 八、线路补偿电阻应安装牢固,拆装方便,其阻值允许误差为±0.1欧姆。 第二节 温度仪表 第4.2.1条 在多粉尘的工艺管道上安装的测温元件,应采取防止磨损的保护措施。 第4.2.2条 热电偶或热电阻安装在易受被测介质强烈冲击的地方,以及当水平安装时其插入深度大于1米或被测温度大于700℃时,应采取防弯曲措施。 第4.2.3条 表面温度计的感温面应与被测表面紧密接触,固定牢固。 第4.2.4条 压力式温度计的温包必须全部浸入被测介质中,毛细管的敷设应有保护措施,其弯曲半径不应小于50毫米,周围温度变化剧烈时应采取隔热措施。 第三节 压力仪表 第4.3.1条 测量低压的压力表或变送器的安装高度,宜与取压点的高度一致。 第4.3.2条 就地安装的压力表不应固定在振动较大的工艺设备或管道上。 第4.3.3条 测量高压的压力表安装在操作岗位附近时,宜距地面1.8米以上,或在仪表正面加保护罩。 第四节 流量仪表 第4.4.1条 孔板和喷咀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孔板或喷咀安装前应进行外观检查,孔板的入口和喷咀的出口边缘应无毛刺和圆角,并按现行的国家标准《流量测量节流装置的设计安装和使用》的规定复验其加工尺寸; 二、安装前进行清洗时不应损伤节流件; 三、孔板的锐边或喷咀的曲面侧应迎着被测介质的流向; 四、在水平和倾斜的工艺管道上安装的孔板或喷咀,若有排泄孔时,排泄孔的位置对液体介质应在工艺管道的正上方,对气体及蒸汽介质应在工艺管道的正下方; 五、孔板或喷咀与工艺管道的同轴度及垂直度,应符合本规范第2.4.5条的规定; 六、环室上有“+”号的一侧应在被测介质流向的上游侧,当用箭头标明流向时,箭头的指向应与被测介质的流向一致; 七、垫片的内径不应小于工艺管道的内径。 第4.4.2条 差压计或差压变送器正、负压室与测量管路的连接必须正确。 第4.4.3条 转子流量计的安装应呈垂直状态,上游侧直管段的长度不宜小于5倍工艺管道内径,其前后的工艺管道应固定牢固。 第4.4.4条 靶式流量计靶的中心,应在工艺管道的轴线上。 第4.4.5条 涡轮流量计的前置放大器与变送器间的距离不宜大于3米。 第4.4.6条 电磁流量计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流量计、被测介质及工艺管道三者之间应连成等电位,并应接地; 二、在垂直的工艺管道上安装时,被测介质的流向应自下而上,在水平和倾斜的工艺管道上安装时,两个测量电极不应在工艺管道的正上方和正下方位置; 三、口径大于300毫米时,应有专用的支架支撑; 四、周围有强磁场时,应采取防干扰措施。 第4.4.7条 椭圆齿轮流量计的刻度盘面应处于垂直平面内。 第五节 物位仪表 第4.5.1条 浮筒液面计的安装应使浮筒呈垂直状态。其安装高度宜使仪表全量程的处为正常液位。 第4.5.2条 用差压计或差压变送器测量液位时,仪表,安装高度不应高于下部取压口。 注:用双法兰式差压变送器、吹气法及利用低沸点液体汽化传递压力的方法测量液位时,不受此规定限制。 第4.5.3条 双法兰式差压变送器毛细管的敷设应符合本规范第4.2.4条的规定。 第4.5.4条 放射性同位素物位计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安装前应制订施工方案,并严格执行; 二、安装中的安全防护措施必须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放射防护规定》的规定; 三、在仪表安装地点应有明显的警戒标志。 第4.5.5条 负荷传感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传感器的安装应呈垂直状态,各个传感器的受力应均匀; 二、当有冲击性负载时应有缓冲措施。 第六节 分析仪表 第4.6.1条 预处理装置应单独安装,并宜靠近传送器。 第4.6.2条 被分析样品的排放管应直接与排放总管连接,总管应引至室外安全场所,其集液处应有排液装置。 第七节 凋节阀、执行机构和电磁阀 第4.7.1条 阀体上箭头的指向应与介质流动的方向一致。 注:当有特殊要求时,可不受此规定限制。 第4.7.2条 安装用螺纹连接的小口径调节阀时,必须装有可拆卸的活动连接件。 第4.7.3条 执行机构应固定牢固,操作手轮应处在便于操作的位置。 第4.7.4条 执行机构的机械传动应灵活,无松动和卡涩现象。 第4.7.5条 执行机构连杆的长度应能调节,并应保证调节机构在全开到全关的范围内动作灵活、平稳。 第4.7.6条 当调节机构能随同工艺管道产生热位移时,执行机构的安装方式应能保证其和调节机构的相对位置保持不变。 第4.7.7条 气动及液动执行机构的信号管应有足够的伸缩余度,不应妨碍执行机构的动作。 第4.7.8条 液动执行机构的安装位置应低于调节器。当必须高于调节器时,两者间最大的高度差不应超过10米,且管路的集气处应有排气阀,靠近调节器处应有逆止阀或自动切断阀。 第4.7.9条 电磁阀在安装前应按安装使用说明书的规定检查线圈与阀体间的绝缘电阻。

网友D:
您能把规范发给我吗,多谢了! 我的邮箱:tanweitll@126.com

网友E:
你登载的标准已经作废,新标准为GB50093-2002,于2003年3月1日实施

网友E(2005-03-25):
你查到新标准了吗?

网友F(2005-05-06):
您能把规范发给我吗,多谢了! hxy127@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