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轴同步的遗憾

楼主(2004-12-28):
本人搞了个电轴同步系统,具体工况是这样:两台15KW电动机分别用变频器拖动,电动机和钢丝绳卷筒联接,由两根钢丝绳带动闸门升降。主机和辅机的角位移信号由自整角机采集比较后送入辅机变频器控制,用以跟踪主机速度。但是经常发生由于两台电机所带的电磁制动器无法调整一致(一边力矩大,一边力矩小),到停机位置时两边钢丝绳长度不等的问题。下次启动前必须由手摇机构将两边钢丝绳调整到位,否则闸门在运行时会因不平衡而卡在轨道里。现在苦无良策,请各位大虾救小弟一把。

网友A:
你的问题就是采用了自整角机带来的问题.闭环系统中的变频器两个都处于不稳态.所以你这个系统中主观上分出主辅机,客观上是两台没有主付之分. 解决问题用开环的主从控制就解决同步问题,就是一台为主机,另一台以这台主机的速度为反馈信号(主机是标准),然后给定信号设定方法有电阻面板均可、 但是你最大的问题就是长时间运行后钢丝的变型,你的给定信好就的变,这个问题就必需加上两边的钢丝上的力矩传感器,利用应力差来控制第二台的给定,而且这个给定可以采用定时测量,阶段给定,最好起动和减速时在测,中间不能连续给定,否则容易失稳,如果连续给定的话就要加滤波时间.这是我的看法. 你说呢?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B:
呵呵,你采用两台速度闭环的变频器就可以了,副机追踪主机的速度完全能够实现,完全不用那么多的传感器,而且速度矢量的变频器0速最小转矩也是100%的,速度精度可达到1转/分,速度比例增益可调,如果钢丝常时间使用后发现形变很明显的时候,手动调整一下就ok了,应该不会每天都要调整吧? 可以联系一下吗?0755-26996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