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富士触摸屏

楼主(2004-12-28):
我在用一个富士的触摸屏,型号为:UG430S,在一个画面中我要选择左测试、右测试或双边测试,然后要在下一屏幕中显示要进行的是哪边的测试,请问要用什么部件才能实现。用信息显示部件可以吗,具体应该怎么做,恳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可以用信息部件做,也可以用灯部件来做,三个状态,按照不同的条件显示出来